在Linux使用VCS仿真时出现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0-06-19):
Cannot connect to the license server.
The connect() system call failed.
Make sure that your LM_LICENSE_FILE is pointing to the right
location and that the license server is up.
Retrying request.....

Failed to obtain license...
Note: Use +vcs+lic+wait ( or -licwait <minute> or -licqueue  in Unified Use Model ) to queue for license
CPU time: .075 seconds to compile
Makefile:4: recipe for target 'com' failed
make: *** [com] Error 255

网友A:
这是license不对啊...

楼主:
VCS 2016.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license不对啊...

怎么修改啊,我按着安装教程的做的license。你有正确生成license的教程吗,是否可以发来看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修改啊,我按着安装教程的做的license。你有正确生成license的教程吗,是否可以发来看下。谢谢。
...

论坛上的教程基本都没问题,至于license不好用,就是步骤错了。中间有错误。哪里错了我真猜不出来。
如果license不好用,那就全部数据删除,重做license。还不行就再重做,注意不要错过任意步骤或者觉得应该如何如何。只要不出错,license就不会错。

楼主:
嗯嗯,我先尝试下,谢谢您。

楼主:
解决了。问题出现在我的license路径设置错了。在Synopsys.dat中的DAEMON snpslmd重新把snpslmd路径设置,然后还要使用指令lmg_vcs激活license。

网友B(2020-10-05):
引用 楼主:
解决了。问题出现在我的license路径设置错了。在Synopsys.dat中的DAEMON snpslmd重新把snpslmd路径设置,然 ...

您好 同样的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 ,具体方法是啥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同样的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 ,具体方法是啥呢 ?

啊?我那句话已经是解决办法啦!

网友(2021-06-04):
引用 楼主:
解决了。问题出现在我的license路径设置错了。在Synopsys.dat中的DAEMON snpslmd重新把snpslmd路径设置,然 ...

具体是怎么做的呢?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