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iconsmart这种错误是因为什么?

楼主(2020-06-19):
单独finesim仿真没有问题

网友A:
可能跟系统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跟系统不兼容

是环境没配置好吗

网友B:
仿真器问题,看看spice的lo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器问题,看看spice的log

runtime下没有产生spice文件夹

网友B:
引用 楼主:
runtime下没有产生spice文件夹

看你run setting调用的什么仿真器,不一定产生spice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run setting调用的什么仿真器,不一定产生spice文件夹

用的finesim,请问在哪里查看log,这是cdpl里的log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finesim,请问在哪里查看log,这是cdpl里的log

一般都在当前目录或者次级目录产生临时文件的,找找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