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服务器可以只装一套设计软件吗

楼主(2020-06-19):
安装了两台服务器,用作设计环境,可以只安装一套设计工具吗?让今后新添加的服务器都共享某个原始服务器上的这一套软件。。需要脚本还是第三方工具呢

再次感谢万能的网友们!谢谢你们的慷慨,你们的伟大!相信这帖子会帮助很多初创IC公司搭建起基本设计环境的。

网友A:
在一台服务器上启动NFS分享服务即可以,对于另一台机器来说,就是到一个挂载的目录下去读文件,运行还是在另一台服务器的CPU上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一台服务器上启动NFS分享服务即可以,对于另一台机器来说,就是到一个挂载的目录下去读文件,运行还是在 ...

非常感谢两位回答,谢谢!

网友B:
可以,把EDA的文件夹mount到另一台服务器就行,不过license需要各自配置,我们现在就是这么弄的,我们还把工程目录mount过去了,相当于另一台服务器只提供了cpu和内存。再进一步的操作就是上openlava了,我们目前的规模还不需要,等需要了再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EDA的文件夹mount到另一台服务器就行,不过license需要各自配置,我们现在就是这么弄的,我们还把 ...

谢谢回复。这个方法好,用户home呢?每个服务器上都建用户,然后再实时更新?比如10台服务器:一台放project,另外9台做设计环境。9台中,一台安装了tools,它可以mount到其它8台吗,可以多mount吗?

如果把各用户的home也放在project所在服务器,也可以mount到那9台设计环境吗?用户可以通过xshell直接登录那9台设计环境看到自己的home和系统的home吗?

还是说mount只能一对一,多了就要你后边的方法了??

网友:
home也可以只在服务器上 用户都在同一台服务器上 更方便管理员的管理 用户机器只需要开普通权限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这个方法好,用户home呢?每个服务器上都建用户,然后再实时更新?比如10台服务器:一台放proj ...

准确的说不是mount,是nfs,你可以认为nfs就等于windows下的文件夹共享
举例:把192.168.1.1的/home/tools文件夹挂载到192.168.1.2的/home/tools下面
服务端:
在 /etc/exports里面加上下面三行
/home/tools 192.168.1.0/255.255.255.0(rw,sync,no_root_squash)
service rpcbind start
service nfs start

客户端
首先创建/home/tools这个文件夹
然后把下面三行写到/etc/rc.d/rc.local里面
service rpcbind start
service nfs start
mount -t nfs 192.168.1.1:/home/tools /home/tools

这样,在192.168.1.2的/home/tools下面就看到了192.168.1.1的/home/tools内容。

在每个需要镜像tools的服务器上面都做上面的操作。

至于用户,每个服务器都创建一样的用户,路径都确保一致,这样能保证脚本什么的在每个服务器下面都能正确找到绝对路径,然后按照上面的方法,把project也映射到各个服务器,这样,各个用户可以随意在哪个服务器上面工作。不过你有10台服务器的话要建一个快一点的局域网,应该有很多用户,不能把所有用户都放到同一个硬盘上面,不然硬盘没多久就满了。

如果我有10台服务器的话,我就研究openlava了。

网友:
设置服务器不行吗?

网友:
原来你也只有两台服务器,我这也是两台,我和你说一下我这两台的分配吧。
服务器1:
硬盘1:固态硬盘,只做系统,在根目录下映射了服务器2的硬盘3
硬盘2:用户数据盘,project位于此盘的各个用户目录下,同时通过samba把各用户目录开放给windows,这个比ftp方便多了。
硬盘3:EDA工具和工艺文件

服务器2:
硬盘1:固态硬盘,只做系统,在根目录下映射了服务器1的硬盘3
硬盘2:用户数据盘,各用户下的project映射自服务器1的硬盘2
硬盘3:samba盘,团队文件和软件共享,用于windows访问

看着有点绕,不过我觉得很方便了,如果有更好的方法,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
很好的方案。

但是问一下,每次运行程序,服务器都要通过网络读取另一台服务器/home/tools下的东西,会不会太慢?再快的网络也抵不上母板上直接读取硬盘啊

网友C:
另外,这个的缺点是,如果那台带工具的服务器出现故障,就干不了活了。

如果能在两台机器上都装,只是数据共享,可以当作Redundancy用。

不过那得要买两套license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另外,这个的缺点是,如果那台带工具的服务器出现故障,就干不了活了。

如果能在两台机器上都装,只是数据 ...

速度的话我们规模不大,感觉不出来,我这的局域网拷贝文件速度才11M/s,那种千兆万兆网就更没问题了。如果服务器故障的话,因为tools是单独一块硬盘,换到好的服务器就可以了,重新映射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速度的话我们规模不大,感觉不出来,我这的局域网拷贝文件速度才11M/s,那种千兆万兆网就更没问题了。如 ...

谢谢,又多了一种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这个方法好,用户home呢?每个服务器上都建用户,然后再实时更新?比如10台服务器:一台放proj ...

对于home目录,需要做两件事,一个是像其他挂载点那样,用nfs,另一个是用nis共享同一套账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这个方法好,用户home呢?每个服务器上都建用户,然后再实时更新?比如10台服务器:一台放proj ...

建议你将project,eda,home拆开,分别组适合的raid盘阵(比如像速度与冗余兼备,就组raid10,不过硬件开销也会增大),然后通过nfs在需要挂载的机器上直接挂到其根目录。特别的,home目录用nis管理,这样你只需维护一套账户。如果你的cpu的线程比较多,就用lsf或openlava,如果eda工具比较多,就用module。
对于nfs和nis,网上搜鸟哥的私房菜就行,里面有详细介绍,只是版本略老,用的rhel6,其实rhel7的配置方法相差不大,如果你没改过,6的指令会自动re-direct到7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将project,eda,home拆开,分别组适合的raid盘阵(比如像速度与冗余兼备,就组raid10,不过硬件开 ...

真是太感谢你了。基于以上设置,如果想要实现:让每一台子服务器能根据其它服务器资源 占用情况,把任务提交到其它空闲子服务器,那需要有一个大脑来判断并分配任务,这个大脑可以用什么第三方软件实现呢?需要额外设备吗?

网友E:
nfs这样的方式始终会有瓶颈,只适合小规模使用

网友C:
openlava做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这个的缺点是,如果那台带工具的服务器出现故障,就干不了活了。

如果能在两台机器上都装,只是数据 ...

             你是哪个yuanyuan?西安的吗??

网友:
问这干啥?相亲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太感谢你了。基于以上设置,如果想要实现:让每一台子服务器能根据其它服务器资源 占用情况,把任务 ...

用openlava就行,开源的,不过已经不更新了(github已经没了),不过你可以去csdn上下,那里有。你可以认为openlava就是lsf的精简加开源版,不过一般够用了,于是,那位开发openlava的哥们被ibm收编了,github上也下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nfs这样的方式始终会有瓶颈,只适合小规模使用

一般也用不着太高级的(ibm有卖的),除非是排得上名的超算。我们用的一般是计算集群,一般瓶颈在io,具体而言就是硬盘和网络,我觉得组raid盘阵(换固态也行,不过有点贵)或者换光网卡(当然还有光纤交换机)来得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openlava做什么用?

调度任务的(让计算资源得到合理分配),可以看作功能精简版的lsf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EDA的文件夹mount到另一台服务器就行,不过license需要各自配置,我们现在就是这么弄的,我们还把 ...

license怎么办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license怎么办呢

license有licenser server,在一台机器上起license 就可以了。其他的server 只要设置LM_LICENSE_FILE环境变量就可以了。

至于能同时多少人用,那就看license里同一个feature 有多少个了。在什么机器上跑是无所谓的。

网友G:
从你问的这些问题来看,感觉是从来没接触过芯片设计公司。。。。。
个人建议还是找个兼职的CAD工程师或者专职的CAD工程师,能帮你搞定所有的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你问的这些问题来看,感觉是从来没接触过芯片设计公司。。。。。
个人建议还是找个兼职的CAD工程师或者专 ...

我是design啊,不搞这些的。。但是现在公司的it都不懂,让我自己规划

网友:
引用 网友G:
license有licenser server,在一台机器上起license 就可以了。其他的server 只要设置LM_LICENSE_FILE环境 ...

如果我就拿本服务器机的license.dat 作为license。
是不是指向 具体license.dat 就可以了?
但是我一开网卡,virtuoso 打开就几乎卡在那里
关掉网卡,立马就正常了

网友G:
你先找个介绍flexlm的pdf看看吧,什么叫做floating license,什么叫做fix point license,你就会明白了。我简单给你介绍一下:
floating license的文件头(这个是cadence的):

SERVER hostname mac_address 5280
DAEMON cdslmd /tools/cadence/cdslmd/scl

第一行:其中hostname是可以任意修改的,5280是port 口,这个是可以随便修改的,mac_address是不能随便动,因为后面的所有key都是根据这个算出来的。
第二行: /tools/cadence/cdslmd/scl是前面cdslmd的路径,是可以随便修改的。

license server:
license.dat里hostname要跟机器的hostname对上,mac_address要对上,port 口随便设置,但是需要记住,其他机器要用license的时候,设置环境变量需要

需要用/tools/cadence/cdslmd/scl/lmgrd -c license.dat 起,假设这机器的hostname是lic_server,license.dat需要修改为:
SERVER lic_server mac_address 5280
DAEMON cdslmd /tools/cadence/cdslmd/scl

其他机器需要用这个license,那么需要:
set LM_LICENSE_FILE    5280@lic_server (for all )
或者
set CDS_LIC_FILE 5280@lic_server    (for cadence tools)
set SNPSLMD_LICENSE_FILE 5280@lic_server (for synopsys tools)
set MGLS_LICENSE_FILE 5280@lic_server (for mentor tools)

网友H(2020-07-23):
引用 网友G:
你先找个介绍flexlm的pdf看看吧,什么叫做floating license,什么叫做fix point license,你就会明白了。我 ...

CDS patch后,不用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H:
CDS patch后,不用这么复杂

虽然前期复杂一点,但是后期维护license简单,只要关注license server就可以了。
不然每个server上弄license 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