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XL PIN调入了,如何自动摆放

楼主(2020-06-19):
(图片)

网友:
XL pin place ment

网友(2020-10-29):
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不太明白。谢谢大佬

网友:
用之前先要框一个PR bourding,具体可以看看help

网友(2020-12-24):
还能自动摆放?

网友A(2022-03-14):
大佬。选中pin,点place再点pin placement没反应是咋回事求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选中pin,点place再点pin placement没反应是咋回事求解答

connectivity信息没有对应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onnectivity信息没有对应上。

挪过去PIN的label隐藏了,可以显示出来吗?要选中才显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挪过去PIN的label隐藏了,可以显示出来吗?要选中才显示

打钩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打钩就可以了

不是这个原因呀,导出来是有显示的,用挪PIN的功能后才不显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个原因呀,导出来是有显示的,用挪PIN的功能后才不显示的。

那你打钩还不显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打钩还不显示么?

是的。

网友(2022-06-16):
怎么用PR bourding 啊,具体是怎么操作呀

网友E(2023-02-09):
引用 网友C:
挪过去PIN的label隐藏了,可以显示出来吗?要选中才显示

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可能是create pin的设置问题

网友:
要不你试试自动打pin

网友F(2023-10-18):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求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个原因呀,导出来是有显示的,用挪PIN的功能后才不显示的。

可以用这个方法:选中这些挪过去的pin,然后bindkey: L 再自动生成label(前提是create label的mode是Auto)

网友(2025-01-15):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求解!!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同样遇到飞pin之后看不到label,选中pin才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这个方法:选中这些挪过去的pin,然后bindkey: L 再自动生成label(前提是create label的mode是Aut ...

这样操作还有个问题,原来的label还在原来的位置,在上层看会有虚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