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C618安装完毕一切正常,也破解了,可以就是打不开virtuoso

楼主(2020-06-19):
那位大神教我,cadence安装完毕和破解如何定义环境变量和设置启动啊,小白不太懂,求帮助。

网友:
把.cshrc贴出来看看,应该是virtuoso的路径没有export对。

网友A:
兄弟,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路径不对...
需要把软件加入到PATH中

echo $PATH
看看

网友:
请问楼主哪里有安装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没有,不搞了

网友B(2021-04-30):
引用 网友C:
yum install ksh

这个安装神了,我本着有枣没枣三杆子的目的,yum了一把,结果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安装神了,我本着有枣没枣三杆子的目的,yum了一把,结果行了

您好,请问可以正常drc ,lvs 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可以正常drc ,lvs 了吗

drclvs没问题,只是virtuoso起不来才yum这玩意的

网友(2021-07-27):
服务器版的centos装virtuoso,有成功了大神没?请求协助,有偿!

网友:
这个版本似乎需要的库比较新

网友:
看来lz蒙着了

网友(2022-09-08):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请问你弄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安装神了,我本着有枣没枣三杆子的目的,yum了一把,结果行了

安装了ksh也不行是咋回事

网友(2023-10-23):
服务器上的IC安装包大家在哪里找到的呀

网友(2024-12-23):
估计是cshrc文件里的软件路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