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向照片如何判断芯片工艺?

楼主(2020-06-19):
如题,反向照片如何判断芯片用的是何种工艺?

网友:
光凭照片就判断出用的是哪种工艺应该挺难的,除非照片用的恰好是你做过的或者熟悉的工艺,不然只能凭借照片上mos、孔、铝的尺寸来判断大概是多大尺寸的工艺,然后根据尺寸来选择类似的工艺平台或者也有可能找到照片的工艺。

网友:
一般都是看数字的lenth吧,但这个也只是尺寸啊,什么工艺就不知道了

网友:
看大概的话去看数字STD 最小尺寸的length,再根据经验判断吧

网友:
查产品spec更准确

网友(2020-07-27):
标准数字单元一般的poly尺寸是最小的,测量一下就知道最小工艺了

网友:
You can use electron microscope to measure the cross-section of LV MOS.

网友(2022-01-31):
数字的好看,模拟的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