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ldenGate仿真器切换报错如下,请大佬指点

楼主(2020-06-19):
Goldengate仿真器启动报错,请问有解决办法吗

报错如上

报错如上

楼主:
是虚拟机的问题,已解决。

网友(2021-02-07):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请问一下什么问题呢?

网友A(2021-09-27):
hi,能不能说一下具体是虚拟机的什么问题呢?非常感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能不能说一下具体是虚拟机的什么问题呢?非常感谢啦

换centos或redhat或ubuntu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能不能说一下具体是虚拟机的什么问题呢?非常感谢啦

今天回忆了一下,当初我应该是把所用开发环境“cadence”重新搭了一遍,然后就没有报错了,猜测应该是安装了多余的库。。。。

网友(点评):
安装了多余的库吗~那这就难搞了,我也是centos,用的虚拟机,库都是照着教程和提示能装的都装上了~最后就卡在了这一步,这环境真难搞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回忆了一下,当初我应该是把所用开发环境“cadence”重新搭了一遍,然后就没有报错了,猜测应该是安 ...

能加个联系方式细聊吗?非常感谢了。我的qq:649849180,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加个联系方式细聊吗?非常感谢了。我的qq:649849180,谢谢

2906027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