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在瞬态仿真中可否为电感元件设置初始电流

楼主(2020-06-20):
如果电路中存在电感,电感的初始能量以电流的形式进行存储,可否为电感设置初始电流进行瞬态仿真?该如何设置?

楼主:
我做了一个小实验:将.save的level设置为all,最后保存的时刻设置为瞬态的仿真时间,发现Vout节点的电压是从上一次仿真结束开始的,但电流每次都是从0开始的。
请问有没有其他方法?

.title ENV
.option runlvl=0

.LOAD DCDC_IC0.ic0

Vin  Vin    0        DC=3V
L1    Vin    Vout  0.47uH
C1   Vout   0       10uF
R1   Vout   0       10

.tran 10ps 5us UIC
.save type=IC file=DCDC_IC0.ic level=all time=5us

.print i(L1)

.END

网友A:
在你网表中0.47uH 后面加入ic=多少微安或者毫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网表中0.47uH 后面加入ic=多少微安或者毫安,就行

试过可行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