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库命名

楼主(2020-06-20):
有用过T40nm家的库么?这个TCBN40LPBWP代表什么意思,求解答!

网友:
文档里仔细找,都有的。

网友A:
TCB: TSMC StdCell
N40: 40nm
LP: low power process
BWP: body without pick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B: TSMC StdCell
N40: 40nm
LP: low power process

网友B(2024-04-01):
引用 网友A:
TCB: TSMC StdCell
N40: 40nm
LP: low power process

请问这个BWP: body without pickup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BWP: body without pickup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cell自己本身没有pickup啊。pwell没接地,nwell没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