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安装的问题

楼主(2020-06-20):
/eda/install/bin.lnx86/media_iface: /eda/install/bin.lnx86/io_fltr: /lib/ld-linux.so.2: bad ELF interprete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tar: This does not look like a tar archive
tar: Exiting with failure status due to previous errors
dd: I/O error
/eda/install/bin.lnx86/softload: line 1412: $'\nCould not extract information from FS.0 of CD#1.\nCould not get platform or release information': command not found

在安装过程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Redhat7.3,cadence5141,求大家帮忙解决!!!

楼主:
sudo yum install glibc.i686

网友A:
你这是咋安的啊?建议用安装程序安装,用安装包里的脚本有好多问题,包括tar的版本等等都要折腾。如果还不行,那就看看缺啥就安装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咋安的啊?建议用安装程序安装,用安装包里的脚本有好多问题,包括tar的版本等等都要折腾。如果还不 ...

我用安装包安装的,哭了,好多问题,好不容易折腾到许可证这一步骤了。这个安装程序咋安装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安装包安装的,哭了,好多问题,好不容易折腾到许可证这一步骤了。这个安装程序咋安装啊?
...

InstallScape,在安装包里也有这个程序,启动这个程序就是图形界面安装,如果版本低可以用其它cadence软件里面的安装工具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stallScape,在安装包里也有这个程序,启动这个程序就是图形界面安装,如果版本低可以用其它cadence软 ...

好的,我试试!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