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高手指点:DRACULA LPE生成的SPICE网表,为什么有“?”线网

楼主(2020-06-20):
50资产
     具体情况如图片所示,dracula lpe后的寄生电容部分有大量的“?”连接,虽然生成的spice已经把它用*屏蔽了,但是不太确定是“?”导致的错误才屏蔽的,还是这部分本身就是无用的。     求高手指点,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求高手指点

网友(2021-02-06):
楼主,您用Dracula 成功LPE了,而我在LPE时遇到了Could not check out DRACLPE (2) 1.000000 的问题好几天了,您看看这个怎末解决呀,给出解决方案有效后,可以有偿感谢您的

网友:
给您上图片,希望是我用法不对,不是软件不支持LPE

网友(2024-03-02):
楼主,dracula怎么跑LPE呀,搜了好久都没有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