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集成到Virtuoso问题,求助

楼主(2020-06-20):
startrc和calbire一起集成到virtuoso会出现以下问题,单独集成startrc就没问题。。。。。求指教!
.cdsinit中加载以下
loadContext(“/../../rcskill.cxt”)callInitProc(“rcskill”)
将StarRC集成到Virtuoso中之后,点击StarRC->Parasitic Generation Cockpit,Virtuoso没有跳出配置界面,而是报错:
Loading Setting file
Loading settings from XXX/.snps_settings....

报错
*Error* close: argument #1 should be an I/O port (type template = "p" ) -nil

怎么解决calibre和startrc一起集成到virtuoso上都能使用呢?

网友A(2020-08-13):
请问解决了么

楼主(2020-11-03):
引用 网友A:
请问解决了么

噢解决了,这个是与其他工具集成的顺序问题导致的,放前面就好了。

网友B(2021-05-08):
请问是与其他工具集成的顺序问题,放前面,是指什么啊,具体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与其他工具集成的顺序问题,放前面,是指什么啊,具体怎么做呢

就是starrc集成的语句 loadContext("/这里是安装starrc的路径,自己填.../rcskill.cxt") callInitProc("rcskill")这句放在calibre集成语句后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starrc集成的语句 loadContext("/这里是安装starrc的路径,自己填.../rcskill.cxt") callInitProc("r ...

非常感谢!!我去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starrc集成的语句 loadContext("/这里是安装starrc的路径,自己填.../rcskill.cxt") callInitProc("r ...

不好意思再打扰一下,我是个新手,我一开始在CIW栏写这两个语句,有这个错误,然后刚刚听您的建议后试图把这两个命令放在.cdsinit末尾,依旧有错误。请问Calibre集成语句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再打扰一下,我是个新手,我一开始在CIW栏写这两个语句,有这个错误,然后刚刚听您的建议后试图 ...

calibre有个集成文件的,就是.cdsinit,都不用修改里面内容,没有就参考下面这条,把路径改对了skillPath=getSkillPath();
setSkillPath(append(skillPath list("/calibre_path/lib")));
load("calibre.skl");
###然后把starrc的集成语句要写在这条后面
loadContext("/这里是安装starrc的路径,自己填.../rcskill.cxt") callInitProc("rcskill")

我想我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如果使用starrc会有问题,就是我前面说的顺序问题,把starrc集成语句放calibre集成语句前面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calibre有个集成文件的,就是.cdsinit,都不用修改里面内容,没有就参考下面这条,把路径改对了skillPath= ...

我.cdsinit里面没有这些语句,害,算了,我还是用CUI吧,或者手动先run一下lvs

网友(2022-03-19):
搞定,非常感谢,放在calibre 的后面就好了

网友(2023-04-13):
到底放前面还是放后面?

网友(2023-10-30):
引用 楼主:
就是starrc集成的语句 loadContext("/这里是安装starrc的路径,自己填.../rcskill.cxt") callInitProc("r ...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