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输出电压,测试异常

楼主(2020-06-20):
我设计一个LDO,VCC=15V,LDO输出电压5V(给另外一个MCU供电),外部电容:1uF||0.1uF,后仿真一切正常,输出电压tt条件,空载=5.06V,50mA负载=5.04V;
但是,TSOP封装,在芯片测试时,发现5V输出的离散性很大,有的在5V附近,有的偏大,最大5.8V,有的偏小,最小4.4V;
而且,同一颗芯片,空载输出=5.44V,50mA负载=5.22V,感觉LDO输出环路的增益很低,但是,仿真找不出原因,版图也未见明显异常,包括失配等,
电路结构:与电源电压无关的bandgap + 单级运放 + power管,补偿方式为在输出电压V5和电阻串反馈电压VFB之间加电容方式,输出环路的PM最差为39度。
bandgap的输出电压未见异常,只是5V输出离散性太大,不良率大于35%,困扰中。

请问各位大神,发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欢迎讨论,谢谢。

网友:
离散性大说明失配的可能性比较大,有没有检查输入对管和负载电流镜的尺寸设置是否合理?OP的增益是多少?Bandgap的参考电压是多少?是否考虑了Bandgap自己的失配?电阻的尺寸设置是否合理(L值太小、比值差距太大等)?

楼主:
在仿真中,故意将输入对管及负载对管的失配设为10%~15%,也没有仿出太大的离散性,OP增益大于55dB,bandgap电压=1.23V,电阻的L=2um。

即使仿真中加入很恶化的失配,也没有得到如此大的离散性,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关键问题,输出环路的增益比仿真低了大约19dB,很奇怪,怎么会这么低?

楼主:
补充一下,环路的补偿电容为poly-nwell电容,poly接正端,另外,还有一个dummy电容,其poly和nwell短接并浮空,这样,是否有隐患?是否有latchup的风险?

楼主:
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工艺是高压bcd工艺,困惑中,谢谢。

网友:
需要做probe去抓内部节点电压了。

网友:
你可以先测一下输出阻抗随频率的变化。debug就是各种测,只问为什么是没用的。

网友:
反馈电阻用的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
输出阻抗随频率的变化怎么测,测psrr吗,反馈电阻用的高阻ppoly,方阻2k

网友:
50ma负载有考虑散热吗,管子已经500mw了,不知道尺寸多大,但局部温度很高了,本身特性和电阻的梯度效应变化会很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环路的补偿电容为poly-nwell电容,poly接正端,另外,还有一个dummy电容,其poly和nwell短接并 ...

电路版图贴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
而且,同一颗芯片,空载输出=5.44V,50mA负载=5.22V,感觉LDO输出环路的增益很低,

满载电压掉了220mv,如果是从片外抽电流,可能是寄生引起的,对应寄生电阻在4ohm左右,可以检查下从版图到PCB的走线

楼主:
ldo pass transistor的尺寸=1600u/2u,电阻的剃度效应指什么?在空载时,ldo输出电压的离散性就很大,最高5.8,最低4.4,加50ma负载后,ldo输出电压相对空载下降较多,怀疑ldo环路增益太低。另外,在空载时,vcc从15v降低

楼主:
接上面,     另外,在空载时,vcc从15v降到9v,输出电压从5.44到5.36,但在50ma负载条件,vcc从15v降到9v,输出电压仅从5.238降到5.236,很奇怪。似乎在负载条件下,输出电压不随vcc变化了。

楼主:
上面说的片外抽电流的情况,实际测试,版图到pcb的寄生很小,大概200mohm,50ma条件下,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压降

网友:
仿真的时候加上了Bonding wire模型吗,还有PCB走线电阻。

楼主:
寄生的电阻电感电容都加了,这些寄生对结果的影响很小,从仿真来看。之前看到一个帖子,说光罩掩膜的某一层搞错了,这种概率应该很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上面,     另外,在空载时,vcc从15v降到9v,输出电压从5.44到5.36,但在50ma负载条件,vcc从15v降到9v ...

空载时功率管在深亚阈值区,VGS会不会小到影响放大器输出级的直流偏置点和增益

楼主:
空载时功率管也在饱和区,vgs大约2-3v,奇怪的是,当有50ma负载时,随着vcc降低,vbgr要降低,但是ldo输出电压几乎不变,这是个疑点,感觉输出电压和vbgr电压关联性不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环路的补偿电容为poly-nwell电容,poly接正端,另外,还有一个dummy电容,其poly和nwell短接并 ...

曾经刚工作时画版图时,有电位浮空了,资深的layout让我又给连上线,不可预知的风险要避免吧。。。而且dummy我所见的资料都说要接到一个对应的电位

网友:
有没有做过BG+LDO的联仿,增益掉了是不是电流变大了很多?蒙特卡洛仿真跑一下看看?

楼主:
初步判断,好像和功率管在50ma时的热耗散有关,50ma负载会使芯片温度升高,导致电阻串的剃度变差,分压比降低,还在确认中。另外,空载时的离散性大,不知是何原因,mos和电阻的工艺偏差会导致这么大的离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步判断,好像和功率管在50ma时的热耗散有关,50ma负载会使芯片温度升高,导致电阻串的剃度变差,分压比降 ...

50mA的温升很有限的,电源芯片都是几个A的电流。
你这空载都有问题,应当先debug这个原因,带载的数据此时参考性不大的。

网友A:
仿真数据是前仿吗,跑个后仿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数据是前仿吗,跑个后仿看看吧。

哦,你已经跑过了。。。

网友:
你有確認過空載時,OPOUT的電壓是多少嗎?
是否OP本身的PMOS被壓垮了 (Vds<vdsat)

因為你單獨模擬OP是用Unit-Gain Buffer的接法,輸出會是鎖在BG的電壓值,但實際空載會是接近VDD的情況

所以你要基於空載的情況去模擬corner的行為,看輸出是不是很不穩定

楼主:
输出功率管的vds为10v,vcc为15v,输出为5v,远大于vdsat。空载时,vbgr输出离tt仿真值偏4.5%,但是,输出电压相对tt仿真值偏15%,感觉还是ldo环路出了问题,或者,ldi的分压电阻比偏差较大,但工艺文件里的电阻失配都小于1%

楼主:
补充一点,v5和vfb之间补偿电容为poly-nwell型,此电容如果漏电很大,在几百na或ua级别,可能会导致如此大的输出电压偏离,但是会有这么大的漏电吗,漏电方向为poly到nwell或nwell到psub。另外,旁边还有一个dummy fliating电容,poly与nwell短接在一起,这个floating电容会有影响吗

楼主:
有人用过这种poly-nwell电容吗,其漏电会有多大?

网友:
最大设计负载是多少?待载能力强的LDO空载输出不准是正常现象,所以很多LDO有最小负载的要求.

网友:
测试空载输出稳定吗?解决问题先从空载入手,贴个电路图看看

楼主:
空载不准,不可能吧。现在,空载离散很大。电路很简单,就是err amp+功率pmos+分压电阻串+补偿电容。另外,查版图时发现,功率pmos的衬底形成环路,功率pmos的gate采用两端连接也形成了环路,这样的环路会有影响吗,类似电感线圈之类的

楼主:
现在仿真模拟,当电流镜像对管的其中一个管子的一部分gate浮空,浮空电位相对正常值偏+/-0.3V左右,输出电压的5V会引起10%左右的偏差,但实际中,gate浮空很难出现吧,除非漏打contact,几率应该很小。
另外,当有50mA负载时,5V电压值相对空载下降200mv,感觉存在4ohm的寄生电阻,但查了layout和pcb走线,总寄生加起来不会超过0.3ohm。再就是,环路的增益降了很多,至少比正常情况降了9倍,这感觉也不太可能,多大的工艺偏差会导致这么大的gain下降。
在有可能,就是poly-nwell电容漏电,但漏电得达到1uA以上,才会产生如此大的偏差,应该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漏电吧。
再就是上面说到的layout走线成环的问题,空载都偏很多,感觉也不是这里。

现在好像没思路了,各位,有没有什么idea?

BTW,万用表的正负端之间的内阻,一般多大,我查到是10Mohm,是这样吗?这个内阻怎么调整?

网友:
输入对管失配百分之10,如果vth=0.7V,单单VTH的失配vos_in=70mV,输出产生5/1.23*70mV=284mV的误差。不知道你怎么仿真失配百分之10的。mc和loopgain有关系?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空载时是不是oscillate,还有,电容的图画出来,否则读不明白你是怎么接的。

网友:
另外,高压bcd工艺不清楚,W/L的ratio= 450:1 是否足够 50mA?

楼主:
输入对管的失配,我仿得是对管的W值偏差10%,不是vth,工艺文件的vth mismatch不会大于4mv。
空载时输出电压没有振荡行为。
电容正=poly,电容负=nwell,正端接V5输出,负端接VFB反馈节点;另外的dummy电容,正负端短接并浮空。
功率管的W/L=800/1,不是450/1,可以承受50mA负载,仿真确认过。

如果是输入对管的vth失配,那么失配最大可能为150mV,不可能这么大吧,工艺得烂到啥程度,所以,不像是vth失配引起的。

如果是loopgain下降,也找不出下降很多的原因。

再有就是,当接有50mA负载,相对空载时输出电压下降200mV,感觉奇怪,寄生电阻查过,很小,这里是个疑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对管的失配,我仿得是对管的W值偏差10%,不是vth,工艺文件的vth mismatch不会大于4mv。
空载时输出电 ...

你仿真的是beta的失配,没有加VTH失配。W/L一样,也会有VTH失配。4mV最大 vth mismatch 怎么来的/

楼主:
vth mismatch是参考工艺文件的mismatch文档,里面的数据表格,vth mismatch的标准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vth mismatch是参考工艺文件的mismatch文档,里面的数据表格,vth mismatch的标准差。 ...

既然有失配文档,没有失配model?你根据Avth和输入对管的面积算的VTH的失配吗

楼主:
是的,计算出来的

网友:
居然还用万用表测,八成是震荡了

楼主:
示波器看过,没有振荡,5V电压是一条直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看过,没有振荡,5V电压是一条直线

那就是bg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载不准,不可能吧。现在,空载离散很大。电路很简单,就是err amp+功率pmos+分压电阻串+补偿电容。另外, ...

感觉你带个固定负载,离散的问题会变好。你可以测测看,deubg吗,有不同的想法就先去看看在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载不准,不可能吧。现在,空载离散很大。电路很简单,就是err amp+功率pmos+分压电阻串+补偿电容。另外, ...

另外,你可以考虑一下,你环路里的误差放大器,如果失调电压每颗芯片略有不同,是不是就会出现每个芯片的输出电压不同?

网友(2023-03-03):
我最近也出现这样的情况,感觉像是高压工艺不成熟导致的某些地方漏电,然后使得环路增益很低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