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通用flash的问题

楼主(2020-06-20):
麻烦请教一下~
我看华邦等通用qspi flash读时序都是100MHz发完地址命令后立即读出数据,那么内部flash读出数据需要时间(eg 30ns),如何做到的呢?
还有qspi flash内部有内嵌的时钟吗,估计得用多少兆的时钟。
还是说内部的flash颗粒读出时间特别小?
谢谢~

最佳答案

网友A:
我想原理可能是预取,例如:在收到addr[1]后,就开始读取{addr[23:1],0}和{addr[23:1],1}的数据,然后等addr[0]到来后,马上可以选择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原理可能是预取,例如:在收到addr[1]后,就开始读取{addr[23:1],0}和{addr[23:1],1}的数据,然后等add ...

谢谢,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