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VCO和CML分频器的设计中,怎么来对抗PVT的影响呢?例如谐振频率、锁定范围等。

楼主(2020-06-20):
大噶好,我现在在做一个锁相环。
目前发现CML分频器的锁定范围受PVT影响很大.
其实在tt情况下已经调到可以覆盖我要的分频范围了,但在ff情况下就会发现输入信号的直流偏置给高了,不能完成有效的电流开关;而ss125情况下,最高能到的锁定频率又会掉非常多。
直流偏置这个问题,是不是做成可调节的。流片之后可以通过测量WAT器件来确定我要给什么样的dc VB。这样是可行的吗?
但ss125这种慢corner、如果要做到可以锁住我要的频率,就得降低负载电阻。那负载电阻一降低,很有可能在tt情况下CML就不能自起振了。所以CML是否能够自起振,重要吗?我应该朝着哪个方向来调节这个电路呢?是保持tt可自起振,放弃ss125这种慢corner;还是让所有corner起码后仿都能覆盖目标频率段,不关心tt是否能够自起振?

另外VCO本身,肯定也会收到工艺角的影响,可调节的频率输出范围会变化。那假如我tt能输出36-40GHz的信号,岂不是有可能ff输出38-42G的信号,ss输出34-38G的信号,可以都覆盖的频率段大幅缩减?这种情况大家是怎么处理的呢?有没有什么可以在流片完成之后调节的方式,来让能用的输出频率范围尽量扩大?
谢谢!

楼主:
来自顶一下……

网友A:
设计就要保证cover PVT,投片之后可以通过trim电容和电流的方式保证极限corner的功能

网友B:
可以让偏置电流也随PVT变化,能补偿一些。至于corner看用在消费级还是工业级,是否测试时可快速筛掉不满足要求的,良率需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让偏置电流也随PVT变化,能补偿一些。至于corner看用在消费级还是工业级,是否测试时可快速筛掉不满足 ...

由于我们这个工艺的问题,我不能在CML里面用加尾电流源的结构。只能让两个输入的开关管子的s极都接地,所以整个CML的功耗和速度基本上就是靠管子尺寸、电阻、输入信号的直流偏置决定的。这里面能在流片后改变的也就是直流偏置和电阻了吧?
所以那种靠WAT测试结果来决定给多大直流偏置的设想是可行的吗?或者我做一个二极管连接的mos管,如果片上有比较准确的电流源,就把电流源给到这个mos管,产生一个可以跟随PVT变化的VGS电平,然后加个buffer拿这个电平给CML做输入直流偏置,可行吗?
如果是要改电阻,那就保证tt下CML可以起振条件来设置default电阻,然后把default电阻切成几块,连接线拉到顶层金属,然后如果发现锁定频率很低就再手动把一部分电阻短接掉?这么做会不会影响电阻的匹配,也不知道对噪声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就要保证cover PVT,投片之后可以通过trim电容和电流的方式保证极限corner的功能 ...

这里比较烦的是CML都40G了,它自己没有实体电容,全靠mos和走线的寄生电容。
电流也是个问题,因为工厂不建议我用CML输入时钟的那种mos管的时候s端不接地。所以只能用输入管接地的那种结构,没有偏置电流的mos。
估计也只能调电阻了?

网友C(2020-09-07):
我们就是硬推,后仿时就需要保证over corner能够全部覆盖你要的频段。比如你要35-40GHz,那实际你在tt下就可能需要实现30-45GHz的带宽,这样就能保证你工艺偏到哪都能达标。CML也一样,我们就是要求仿真时over corner下满足要求,并且留出20%左右的裕度,如要求40GHz的CML,则实际需要做到58GHz甚至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就是硬推,后仿时就需要保证over corner能够全部覆盖你要的频段。比如你要35-40GHz,那实际你在tt下就 ...

谢谢!

那我感觉还是挺难的,寄生太大了,稍微拉长点儿走线频率和频宽就夸夸往下掉。

网友(2024-04-23):
学到了,在做VCO,也被process corner给搞头大了

网友:
有用的问答,顶一个!

网友(2025-08-06):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