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问DC工具约束问题

楼主(2020-06-20):
我在环境设置这节的教程里看到一个规则约束,
也就是用set_max_transition、set_max_fanout、set_max_capacitance这三条命令设置最大转换时间、最大扇出及最大负载电容要求。
但是又看到教程说一般这些规则是由工艺库决定,那么在实践中,我们还需要手动设置这些规则约束吗?
顺便问一下关于PVT和线负载模型的约束,这两项一般需要在.con文件里约束吗
我现在看到的demo里好像只对输入driver和输出负载进行了约束

楼主:
求问大佬们啊啊啊

网友:
max_transition要满足fab和lib的要求,max_capacitance要满足lib的要求,这三个一般transition在DC中是一定要设置的,其他两项的话,要求不会很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