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不同corner的仿真差异

楼主(2020-06-21):
大家好
我最近有成功设计了一个bandgap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是
为什么大部分的corner对温度的仿真结果
在一样温度的ˊ情况下FF corner的电压值会是最高的呢?(如附图)
是因为corner改变了BJT的什么特性吗?

圖片出處: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8252532

网友:
电流大了,BE结电压就大了

网友:
首先corner变化会引起bjt的阈值变化,从而导致电流变化,经过验证ss>tt>ff电流增大了,所以有上图趋势

网友:
BJT的Is会变,导致Vbe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