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EDA工具使用,最大化利用EDA工具

楼主(2020-06-21):
分享ED工具的使用,那些不为人知的小功能。

楼主:
已经证明:基于spectre-x的混合信号仿真会比spectre快3-4倍,精度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证明:基于spectre-x的混合信号仿真会比spectre快3-4倍,精度没有影响。

这个不算,大家都知道

网友A:
这个不算,大家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算,大家都知道

我之前一直用synopsys,xa或者finesim。第一次搞spectrex

网友B:
谁有 IC618 ISR5?分享一下吗?

即便是装了Spectre 19,Spectre X在IC618 ISR5之前只能用命令行启动调用,比如 spectre -preset=cx -mt=8, 到了ISR5之后,可以通过图形界面菜单设置选取Spectre X 作为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有 IC618 ISR5?分享一下吗?

即便是装了Spectre 19,Spectre X在IC618 ISR5之前只能用命令行启动调用, ...

目前那里只有三个选项,没有spectrex的选择。我目前仅有618.04

网友:
很好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那里只有三个选项,没有spectrex的选择。我目前仅有618.04

只有ISR5和以后的版本才能在图形界面里面选。网上能找到的只有ISR4。唉....

网友B:
我试了一下用Xcelium19版混合仿真来调用Spectre19,可惜调用到的还是Xcelium19里面自带的Spectre17版本,所以用不上Spectre X的功能,只能等到纯粹的Spectre仿真才在命令行启用Spectre X了。 有人知道怎么在Xcelium里面设置自己想调用的Spectre版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一下用Xcelium19版混合仿真来调用Spectre19,可惜调用到的还是Xcelium19里面自带的Spectre17版本,所 ...

没试过,建议看看改变一下环境变量的顺序,把spectre放前面试试?不然看看输入文件里是不是有写路径?

网友:
一直都是Spectre19的路径在前面,关键是Xcelium调用的顺序似乎不受PATH变量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一下用Xcelium19版混合仿真来调用Spectre19,可惜调用到的还是Xcelium19里面自带的Spectre17版本,所 ...

Spectre X as analog solver with AMS simulator: XCELIUM19.03 s010 release and onwards.

网友B:
Analog Solver里面没有Spectre X可选,只有Spectre和Ultrasim。

楼主:
我有一个问题,还是基于混仿的:
1:VCS+XA(2018)
2:  VCS + HSIPCE
3:Finsim + cadence
4:XRUN + SPECTREX
那个的速度最快,目前我采用的是1/4,

网友:
一直都是Spectre19的路径在前面

网友:
图形界面里面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问题,还是基于混仿的:
1:VCS+XA(2018)
2:  VCS + HSIPCE

数模混仿的工具基于哪个平台的问题,我觉得只要不重复浪费白跑几次仿真,速度都不是问题。如果因为验证思路的改变或者验证方法的失误而重复运行仿真,这便是最大的浪费。

关键是在不同的厂家之间选择工具需要对这些工具的结果进行benchmark比较,别忘了这些厂家的工具都不是100%的bug free的。我在验证这些混合系统的同时还要Debug他们的工具?所以这吃力不讨好的活儿,最好别干了。

我们对平台的选择基于1)对厂家的信念 2)解决流程中无数问题,填无数坑的能力,这两个方面。因为SKILL语言可以带来非常深入的诊断和开发能力,所以我们选C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模混仿的工具基于哪个平台的问题,我觉得只要不重复浪费白跑几次仿真,速度都不是问题。如果因为验证思 ...

选择C平台吗?Matlab是不是更高效一点。我也不太清楚这些具体的细节。

网友B:
MATLAB需要额外做大量的工作才能做到Spice/Spectre做到的事情,MATLAB作为数学工具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行,而且是否可行取决于模型的抽象程度,比如要验证带有晶体管失配、噪声等等,在时域和频率以及离散采样之间的对应和变换,还是要做大量的工作才能完成模型和验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nalog Solver里面没有Spectre X可选,只有Spectre和Ultrasim。

那是你不会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你不会弄。

求教,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TLAB需要额外做大量的工作才能做到Spice/Spectre做到的事情,MATLAB作为数学工具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行,而 ...

感谢大佬的讲解,学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的讲解,学到了

这种帖子讨论让人涨知识, 感谢大佬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帖子讨论让人涨知识, 感谢大佬们

一直觉得应该分享资源,技能,知识,不仅仅作为下载资源的地方。我看到很多大学生,很多企业的员工都会看这里的内容。一直在想怎么能够将EDA工具最大化使用,奈何自己仅仅是一个做数字验证不足三年的小菜鸟。。。

网友:
非常感谢提供
非常感谢提供
非常感谢提供

网友(2020-12-07):
引用 楼主:
已经证明:基于spectre-x的混合信号仿真会比spectre快3-4倍,精度没有影响。

is it possible to use spectre-x from ADE XL?
In high perfomance simulator i see only APS and XPS options

网友:
Is it possible to use spectre-x from ADE XL?
In options i see only spectre XPS and spectre A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