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仿真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0-06-21):
刚开始学DAC仿真,这个将输入设置从00000000到11111111怎么设置的啊,走过路过指点一下,洽洽

网友:
用vpwl给个斜坡,时间你要计算好

网友:
用时钟啊,10bit的DAC,那就是最低位的时钟周期是clk,每高一位就*2,最高位的时钟应该是clk*2^9,这样出来的数字码就会是从全0到全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