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两个低通滤波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6-22):
第一种低通滤波相对于第二个有什么好处么?两个电阻是一样大的

网友A:
有负载的时候前面是二阶响应,后面是一阶响应。别的还有啥区别?想不到了。

网友:
交流输出阻抗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负载的时候前面是二阶响应,后面是一阶响应。别的还有啥区别?想不到了。
...

前面的为什么是二阶响应?作为低通滤波用的时候需要带着负载一起考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面的为什么是二阶响应?前后两种负载都是一样的

你没有说明负载啊,如果负载是电容就是二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说明负载啊,如果负载是电容就是二阶

负载都是10k ohm级的电阻并10k pF级的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负载的时候前面是二阶响应,后面是一阶响应。别的还有啥区别?想不到了。
...

二阶低通滤波是这样的吧,这里只有一个电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阶低通滤波是这样的吧,这里只有一个电容啊

你不带负载?负载不管怎么样,都会有电容啊。当有负载电容的时候,图二相当于C+Cload,电容增加。图一则相当于你现在画的这个图,那不是二阶响应?做电路不能只考虑电路本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