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oltage area

楼主(2020-06-22):
请教一个问题,同一个power domain 可以创建2个voltage area吗

网友A:
意义何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义何在呢?

创建的VA 离port端口比较远,有很多ant error,加diode也不管用,如果拉到port口附近,离原来的逻辑又远了,timing不满足。所以我想一个power domain 创建2个VA。这样两者都能兼顾到

网友:
不行吧,drc就会多检查很多pg相关的问题,很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