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负电压出IO环的问题

楼主(2020-06-22):
IO环上面是有两到三圈的环电压和环地的,一般是TAVDD,TAVSS,而后每个IO pad都会通过pclamp或者dio连接到环上的电源和地上做ESD保护,那么现在如果我芯片需要一个负电压输入(比芯片内衬底电压低的电压),IO PAD该如何处理呢,我现在的做法是将库中自带的IO PAD去除一些dio,譬如如果是-0.5V电压输入,我就撤掉IOPAD上对应到TAVSS的dio只保留到TAVDD的dio。仿真是没太大问题的,但是我不清楚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后果,想请问一下各位大神一般是怎么处理这种情况的,因为我看了一些论文和芯片手册确实是有这种负压输入的芯片。谢谢了!顺便问一下,如果是负电压输入,PCLAMP PAD该如何接(TSMC28),我看PCLAMP内的NMOS是做在衬底上而不是DNW中的。

网友A:
负电压出现在nmos上,肯定需要nmos在dnw中了,dnw接gnd或vcc,看电压要求了。

网友(2020-11-21):
请问 PSUB =0

输入负压 那ESD DIODE 不就导通?
还是说负压IC 设计上  不能用PSUB

网友(2023-12-12):
引用 网友A:
负电压出现在nmos上,肯定需要nmos在dnw中了,dnw接gnd或vcc,看电压要求了。

大佬麻烦问下这个负压电荷泵电容两端的ESD要怎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