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ence 仿真 器件参数

楼主(2020-06-22):
请教一下大家,,跑transient、dc仿真时,怎么设置cadence才能在原理图中显示出具体的器件参数呢??如图所示

网友A:
61, Edit -> component Display...
51, 改C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 Edit -> component Display...
51, 改CDF

您好,我用的61,但是没这个选项。

网友B:
在仿真窗口里面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仿真窗口里面设置

具体怎么设置呢?可以教一下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设置呢?可以教一下吗,谢谢。

印象中好像是:results --> annotate --> 器件参数或者是默认设计

现在电脑上没有cadence,记不太清了,先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好像是:results --> annotate --> 器件参数或者是默认设计

现在电脑上没有cadence,记不太清了, ...

楼主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正解!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好像是:results --> annotate --> 器件参数或者是默认设计

现在电脑上没有cadence,记不太清了, ...

感谢,7楼贴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