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b 换算成dbm 如何计算 , 求解

楼主(2020-06-22):
          灵敏度-88db  换算成dbm 是多少了?  求解, 谢谢!

楼主:
  求大神帮忙解决,不甚感激

网友:
不能换算,一个是功率单位,一个只能代表倍数。完全不同的

网友:
dBm是將功率用1mW做normalize, dB則是兩者功率的差值,不能換算

网友:
dB没有量纲,dBm=10*log10(P(mW));

网友:
估计你这个应该是写错了,db后面写漏了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