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片内80M OSC如何设计?

楼主(2020-06-22):
要求80Mhz,误差0.25%。什么样结构的OSC可以达到这精度?

网友:
这个精度,可能需要对频率进行校准。

网友A:
如果只是要做个精度比较高的OSC是很容易的,加点数字trim就可以了,但你的OSC不可能对温飘、电源电压之类的没要求吧,这才是最难的。

An on-chip cmos relaxation oscillator with power 2009ISSCC.pdf

网友:
要是再考虑温度,电压,以及conner和mismatch,这个精度还是很难的

网友:
晶振肯定最稳,想全片上实现的话用ring osc或者relaxation osc加温度补偿和digital triming

网友B:
RC做到50M以上就有些困难了,阻值太小,可以考虑恒流充,波形其实也不太理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C做到50M以上就有些困难了,阻值太小,可以考虑恒流充,波形其实也不太理想 ...

恒流充电那种温飘太大了,受电源影响也大,基本没啥前途,除非用在很糙的地方

网友:
做个频率很低RC,然后用PLL把频率升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恒流充电那种温飘太大了,受电源影响也大,基本没啥前途,除非用在很糙的地方
...

恒流是最不受电源和温度影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恒流是最不受电源和温度影响的

为什么呢,难道做恒流的电阻没有温度系数吗?请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呢,难道做恒流的电阻没有温度系数吗?请教

恒流源也是要做温度补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恒流源也是要做温度补偿的

电流是怎么产生的?无非是一个电压除以一个电阻,最终你还是去补偿电阻,这还不如直接RCO来的直接

网友:
relax osc的瓶颈你知道在哪里吗?50M以上你的电压系数能做到很好嘛,温补的做法有很多种,大同小异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恒流充电那种温飘太大了,受电源影响也大,基本没啥前途,除非用在很糙的地方
...

这个电路实际应用有可能不太好,恒流冲要比RC的性能好很多,低频差异有可能没那么大,高频的话性能差异还是很大的

网友D:
(1)有没有试想过使用一个窄带带通滤波器,然后接成正反馈,让它震荡起来,剩下来要做的就是控制好中心频率。
(2)使用一个VCO,将VCO的输出时钟fclk通过开关电容转换为电阻,引入一个参考电阻,再用误差放大器判断转换电阻和参考电阻的误差,进而控制VCO的输入V_tune。当系统稳定时,转换电阻和误差电阻等值,fclk和参考电阻会有一个严格的对应关系。调整这个参考电阻的绝对值和温度系数,就可以调整fclk的频率和温度系数。因为引入VCO则fclk的输出可以轻松做到百M甚至更多,其中的关键是fclk需要准确地用转换电阻表征出来。这个是类FLL的结构,最终它锁定的是什么呢?是参考电阻,或者是参考电阻上的参考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实际应用有可能不太好,恒流冲要比RC的性能好很多,低频差异有可能没那么大,高频的话性能差异还 ...

这文章你也信?没流片敢号称variation只有0.49%也是挺猛的,然后这篇文章只是在ISSCC那篇上给积分器加了个chopping就算新工作了,流弊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文章你也信?没流片敢号称variation只有0.49%也是挺猛的,然后这篇文章只是在ISSCC那篇上给积分器加了 ...

实测图,数据不够再给你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测图,数据不够再给你贴

这个测试结果如果是真的那太牛了,实力打脸,可能我同事做的很烂给了我这种架构潜力有限的印象,论坛里不乏大神啊

网友E(2021-01-06):
引用 网友D:
(1)有没有试想过使用一个窄带带通滤波器,然后接成正反馈,让它震荡起来,剩下来要做的就是控制好中心频 ...

有一篇IEEE JSSC 2016年的文章《A 110 nW Resistive Frequency Locked On-Chip Oscillator with 34.3 ppm/℃ Temperature Stability for System-on-Chip Designs》大概和这个思路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测图,数据不够再给你贴

这个结构受温度和电源影响确实很小,主要还是process。电容变化,或者之前那篇ISSCC 电阻电容变化。绝对精度还是要靠初始trimming。结果,温度啥的变化在0.5%,为了实现绝对偏差在这个值,你triming要做到多少step?
当然,如果对绝对值不太care,算是个比较经典的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一篇IEEE JSSC 2016年的文章《A 110 nW Resistive Frequency Locked On-Chip Oscillator with 34.3 ppm ...

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参考此文做的电路,目前看来性能还不错。

网友:
寻这篇
who can upload ?

1.  110 nW ResistiveFrequency Locked On-Chip Oscillator with 34.3 ppm

2.  使用斩波技术的电阻式锁频芯片化振荡器   蔡治廷 AResistive Frequency Locked On-Chip Oscillator with Chopper-Stabilization Techniques
本论文呈现电阻式锁频回路的架构,能够打破传统松弛振荡器之中温度变异性与功耗之间的权衡关系,使得达到温度稳定的同时也不失有非常好的能源效率。在参考电流源以及偏移电压的斩波器的同时操作于不同频率之下,能够避免影响到切换电容等效电阻的精确性且有效的消除非理想效应带来的温度变异的问题,并且消去了存在于电路中由晶体管贡献的低频率闪烁噪音,因此达到了更好的长期频率稳定性,且在不同斩波器开启的模式下,相较于只使用一种斩波器,有着接近十倍的改善;相较于不使用斩波器的模式下,有着十六倍的改善。本篇作品使用台积电180nm的互补式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制程,达到每摄氏温度百万分之30.1的温度系数并伴有百万分之2.73(18秒的积分时间后) 的长期稳定性,在室温下能够输出200千赫兹而只需要消耗293毫微瓦,相当于每千赫兹1.47毫微瓦的电源效率。此作品能够操作在很宽的供应电压从0.9伏特到1.8伏特而能够达到每电压百分之0.64的线性灵敏度。在第一优值中能够达到 94.14dB,而第二优值则能达到89.78dB

网友F:
A 99nW 70.4kHz Resistive Frequency Locking On-Chip Oscillator with 27.4ppm/°C Temperature Stability

Temperature Compensated CMOS Ring Oscillator For Chopper Amplifier MEMS Gas Sensor

A Resistive Frequency Locked On-Chip Oscillator with Chopper-Stabilization Techniques
who can upload .

and find US patent

US9543972B2

网友:
it can add  trim circuit or not?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一篇IEEE JSSC 2016年的文章《A 110 nW Resistive Frequency Locked On-Chip Oscillator with 34.3 ppm ...

这个结构的电路测试下来并不怎么样,过冲暂时还没有好的办法解决,要小心稳定性

网友:
大家一起学习学习

A 110 nW Resistive Frequency Locked On-Chip Oscillator.pdf

网友(2021-06-01):
引用 网友B:
实测图,数据不够再给你贴

您好,
这个数据很厉害了,我现在在做1M的时钟,目前参照的是下面这篇论文。
感觉您的这篇论文是在这个论文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不知道对于1M的时钟,有没有必要使用这种改进过后的结构呢,也就是说对于1M时钟来说,有没有必要使用恒流充代替RC并且加上chopping呢。
不知道这种结构有没有潜力可以做到1M下功耗4uA,同一工艺角下频率随温度,电压变化1%。我目前前仿数据大概做到5uA,同一工艺角下频率随温度电压变化2%。

网友:
引用 网友F:
A 99nW 70.4kHz Resistive Frequency Locking On-Chip Oscillator with 27.4ppm/°C Temperature Stability ...

紫薯布丁

A 99nW 70.4kHz Resistive Frequency Locking On-Chip Oscillator with 27.4ppmºC Te.pdf

A 250 kHz Resistive Frequency-Locked On-Chip Oscillator with 24.7 ppm°C Tempera.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实际应用有可能不太好,恒流冲要比RC的性能好很多,低频差异有可能没那么大,高频的话性能差异还 ...

能请教下您的高精度恒流冲是怎么做的吗

网友:
thank a lot ..

99nw  osc ..

网友:
哈哈,好几篇重复了

网友(2022-04-22):
引用 网友B:
实测图,数据不够再给你贴

您好,这个数据针对corner有作trimming吗

网友:
我刚看到的想法是做一个10M HIRC然后倍频到80M如果对频率有较高要求对hirc做一些补偿就好了

网友(2022-10-20):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要做个精度比较高的OSC是很容易的,加点数字trim就可以了,但你的OSC不可能对温飘、电源电压之类的 ...

这个不错,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2022-12-04):
《An On-Chip CMOS Relaxation Oscillator with 29.69ppmrC Temperature Coefficient》大神们好,我参考了这篇为何做25Mhz有点吃力,滤波器电阻选择1M,C=1p,都试过了很多值,然而达不到paper的仿真值水平,总是差不多3%以上

网友(2023-04-07):
https://patents.google.com/patent/US9543972B2/en
TI: Stability controlled high frequency chopper-based oscillator

网友(2023-12-11):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要做个精度比较高的OSC是很容易的,加点数字trim就可以了,但你的OSC不可能对温飘、电源电压之类的 ...

感谢分享!

网友(2024-06-06):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要做个精度比较高的OSC是很容易的,加点数字trim就可以了,但你的OSC不可能对温飘、电源电压之类的 ...

好呢不错

网友G(2024-07-12):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实际应用有可能不太好,恒流冲要比RC的性能好很多,低频差异有可能没那么大,高频的话性能差异还 ...

大佬,这个结构里的积分器运放做chopping,积分器的输出会有周期性变化,进而导致时钟频率也在周期性变化,请问您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大佬,这个结构里的积分器运放做chopping,积分器的输出会有周期性变化,进而导致时钟频率也在周期性变化 ...

我没有用过chopping,主要是没底,运放offset做到1mv也还好,积分反馈这种结构功耗相对较大,你也可以尝试运放加ICO反馈这种结构,测试结果也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用过chopping,主要是没底,运放offset做到1mv也还好,积分反馈这种结构功耗相对较大,你也可以尝 ...

运放做到1mV offset面积肯定很大了,另外您说的ICO反馈有什么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