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这些板块怎么排才能使面积最小呢

楼主(2020-06-22):
这是DFF,第一个是电路图,要求layout摆放的面积最小,哪位大佬能指点一二呢?

网友:
如果要做到最小面积:1.不能用cell,管子需要flatten,实现源漏共享;2.gate连接可以使用poly;3.到电源地的连接以及衬底的连接可以使用有源区和butting contact。

网友:
这个格式应该是最小的

网友:
这是标准的DFF cell啊,找一个fab的库中的版图拷贝一下,不要自己去造轮子

网友(2020-07-24):
没有DK自己做的话,就是能复用就复用,能少打孔就少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