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迟滞比较器怎么分析迟滞功能?

楼主(2020-06-22):
这个迟滞比较器部分怎么分析它的迟滞功能??小白一枚求教大神们

网友:
没图 没文件

网友:
你的图没有上传成功

网友:
重新上传一下图,一般来说可以通过引入额外的电流通路来实现迟滞

网友A:
迟滞 时间,看信号翻转点,和输出的翻转点?

网友:
输入给一个基准,给一个变量从0-vdd(假设),DC扫描这个变量,同时勾选Hysteresis选项

网友:
  bandgapp 後  迟滞比较器
Hspice use dc sweep , sweep input  low -> hi ,  hi-> low

网友(2022-05-20):
引用 网友A:
迟滞 时间,看信号翻转点,和输出的翻转点?

请问怎么看信号的翻转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