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层次化的level shifter插入

楼主(2020-06-22):
本人的设计是bottom_up方式做的,现在将一整个子模块作为一个power domain,这样不能用set_voltage设置内外电压差,DC综合时对设置的level shifter置之不理,并没有插入。这种方法要如何解决?

网友A:
bottom up的方式,那么子模块需要单独的U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ttom up的方式,那么子模块需要单独的UPF。

我这个就是子模块的单独的UPF,就是想问下整个子模块作为一个电压阈要怎么样插level shifte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ottom up的方式,那么子模块需要单独的UPF。

那么block级别pnr完了,top层需要吃block级别的upf吗?还是把底层当做一个block就好了,不要吃底层upf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block级别pnr完了,top层需要吃block级别的upf吗?还是把底层当做一个block就好了,不要吃底层upf
...

当然需要读子模块的upf,不然top怎么知道你的子模块的power呢?

bottom up的话,对top来说,每个子模块就是一个hard macro,是黑盒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需要读子模块的upf,不然top怎么知道你的子模块的power呢?

bottom up的话,对top来说,每个子模块 ...

谢谢回复,受教了,我再琢磨琢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需要读子模块的upf,不然top怎么知道你的子模块的power呢?

bottom up的话,对top来说,每个子模块 ...

原来划出的block的也是单电压的,所以top层就没有吃block级别的upf,直接当marco处理的

网友A:
marco就是需要单独的upf的,否则就是跟instance他的上层就是完全一个power domain。

根据你的描述,这个跟上层不是同一个power domain。

网友:
有这个lab 的 guid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rco就是需要单独的upf的,否则就是跟instance他的上层就是完全一个power domain。

根据你的描述,这个跟 ...

谢谢回复,我这小模块跟上层是同一power domian的,因为设计需要,所以要切开。
我理解的hier upf和flat upf,其实差不多的,hier upf,是底层写好的power domian,顶层就不用写了,
通过connet_supply_net连接起来就好了。flat upf,就是全部重新写一遍。

另外我请教下,macro在upf flow中一定要用set_related_supply_net 来声明下sram port端口电压吗?我们现在没有用,直接当std 处理。

网友A:
sram的电压跟他上层是一样的,就不需要。
如果不一样就需要单独的upf。

网友:
引用 网友A:
sram的电压跟他上层是一样的,就不需要。
如果不一样就需要单独的upf。

受教 谢谢

网友(2024-06-25):
引用 网友A:
当然需要读子模块的upf,不然top怎么知道你的子模块的power呢?

bottom up的话,对top来说,每个子模块 ...

你好,是直接读block的upf,还是顶层重新写一个?直接读不行吧

网友(2025-02-23):
引用 网友A:
sram的电压跟他上层是一样的,就不需要。
如果不一样就需要单独的upf。

请问你知不知道innovus里面,有没有和icc一样的set voltage命令去告诉工具每个电源net的在当前corner下的电压,这样 工具可以根据这个电压去选择库里面的对应的levelshift 知道lvl的延迟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