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ADC

楼主(2020-06-23):
知道了系数比例,如何去确定第一级积分器采样电容和积分电容的大小,求教

网友:
无非就是两点:
1.根据自己的电路架构计算噪声
2.根据工艺厂提供的匹配参数

不同的电路,不同的工艺厂,也就有不同的电容大小。所以楼主还是需要理解原理,然后自己去计算。别人也只能说个大概思路。

网友:
有很大过采样的情况下,匹配影响更大,建模确定匹配的标准差,然后根据工艺选电容的大小

网友:
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相对值的确定,确定相对值就是滤波器去归一化的过程。还有一个就是绝对值的确定,这个通过噪声和匹配两个方面来确定绝对值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