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predictor收集寄存器覆盖率的疑问

楼主(2020-06-23):
请教一下大家,就是使用寄存器组合作为某些case的功能覆盖率收集的时候,是不是每次采样时候都得一次性对这些寄存器组进行一遍读操作,使其进行更新,要是寄存器组很多,也需要这样吗,还有什么别的方法没,我是使用的predictor功能进行的,
然后如果要在其中加入一些接口信号进行采样的话。怎么触发采样。多写一个线程调用sample函数。还是发送一个无关紧要的总线读写操作,触发sample函数

网友A:
当然最好是需要采样哪一个就采样哪一个的定义。如果确认互相不影响,同时采集也没问题,但另外的寄存器真正覆盖的时候,要保证有对应用例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最好是需要采样哪一个就采样哪一个的定义。如果确认互相不影响,同时采集也没问题,但另外的寄存器真正 ...

恩。就是收集功能覆盖率的时候,采样点一定都要是RTL里面的信号吗

网友A:
不一定,当然主要是关注这些,因为这些也是你的测试点。不仅仅是这些,在验证方案制定的时候,就要好好考虑该收集哪些信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当然主要是关注这些,因为这些也是你的测试点。不仅仅是这些,在验证方案制定的时候,就要好好考虑 ...

感觉通过predictor收集很不方便,有些寄存器信号会受内部控制,无法做到实时的采样,但是通过接口引用内部信号,又有点多,两者放在不同的class中,又无法进行cross,

网友:
嗯,这些就是一开始规划的时候没想清楚细节,所以导致有这样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