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亚阈值区mos电流蒙特卡洛仿真

楼主(2020-06-23):
我单纯仿真一个mos在亚阈值区的电流,看蒙特卡洛的结果。
发现当增加vgs,其他都不变的时候,ΔI/I会降低,看了结果,region都是3亚阈值,vth的变化也是一样的,根据亚阈值区公式可以推出 ΔI/I=ΔVth * 1/nVT
我想问ΔVth一样的情况,为什么ΔI/I会降低,是不是有什么二阶效应需要考虑。
我看了一下书本,n值和Cjs的电容相关,是不是这个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吗?

网友A:
你用的模型太简单了,BSIM3以上的模型不是一些简单的公式能够直接表达的,只能够预测一下变化趋势
你可以看看不同VGS下mismatch的变化趋势,还是能看出一点东西的,比如亚阈值区域mismatch变化变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模型太简单了,BSIM3以上的模型不是一些简单的公式能够直接表达的,只能够预测一下变化趋势
你可以看 ...

谢谢回复,想问一下,您说的miss match是指的参数的变化吗,这个怎么看,我看了vth的变化,其他的还需要看哪些,我看参数里面的n没变化,还有Cj电容这些都没有变化。嗯,知道模型里面的公式很复杂,所以就想有个直观的解释就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想问一下,您说的miss match是指的参数的变化吗,这个怎么看,我看了vth的变化,其他的还需要 ...

我觉得一个简单的解释就是弱反型区和强反型区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界限,所以不能简单地用分段函数来看,而是有一个过渡区
另外monte carlo应该可以看到相关系数的,你可以看看哪个参数影响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一个简单的解释就是弱反型区和强反型区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界限,所以不能简单地用分段函数来看,而 ...

好的,谢谢大神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