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中耦合电容的作用

楼主(2020-06-23):
图中耦合电容说是用来检测输出电压的变化,具体是怎么实现的,求解释

网友:
capless ldo?
有一个前提就是电容电荷不能突变,即电容电荷等于电容两端电压差DeltaV乘以电容值C。如果输出电压下降,那么为了满足DeltaV*C不变,电容Ca的另一端电压也必然下降。这就是能感知输出变化的原因。
个人观点,欢迎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