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1010_如何打印region以及如何直接输出静态工作点参数

楼主(2020-06-23):
1010_如何打印region以及如何直接输出静态工作点参数

网友A(2020-11-26):
我试了下,为什么tran下也是显示MOS管的某一时刻的region状态,这个办法只能显示某一静态工作点吗?如何看tran下管子的region的变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下,为什么tran下也是显示MOS管的某一时刻的region状态,这个办法只能显示某一静态工作点吗?如何看t ...

tran下好像不行

网友(2021-10-27):
第一个方法对于61是不是没用,第二个方法只能添加两个参数,请教下还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
原来是这里,楼猪的文档我补充了一页哈。

网友(2022-02-24):
ASMC工艺的LDMOS没有办法显示DC直流工作点。

网友B(2022-07-25):
楼主,你好,请问在Annotation setup中添加的region,在.18工艺库中实现的你说的设置成立,但是在一个新的库这些设置并不能使用,请问你有好的解决方式吗@知足0824,希望得到你的答复!

网友:
我看一下

网友(2023-01-03):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在Annotation setup中添加的region,在.18工艺库中实现的你说的设置成立,但是在一个新的 ...

有方法了吗?还是说有些工艺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