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AC输出电压不平稳

楼主(2020-06-23):
最近自己试着做了一个SAR ADC,但是做到DAC的时候效果不理想,仿真测试了一下,给了个连续递减的数字输入,模拟输出结果如下图,有谁知道怎么回事吗?DAC用了分段结构。

网友A:
先不要连续递减,时间拉长,看看输出什么样,你这个是不是有容性负载

网友:
开关漏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连续递减,时间拉长,看看输出什么样,你这个是不是有容性负载

没有容性负载,整体输出就是一个阶梯型下降的电压,一开始只是想看看有没有丢码,后来发现最后的输出电压没有到0,放大后看发现是上面那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