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L分频器的隔直电容和直流偏置电阻,影响到了VCO的相位噪声,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吗?

楼主(2020-06-23):
大噶好,我又遇到了新的问题。CML分频器和VCO的输出buffer连接起来之后,发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我用比较大的隔直电容和直流偏置电阻来给CML设置直流输入点,那么就会明显看到VCO的相位噪声频谱上出现了一个膝盖,在几十k左右的频率上突然鼓起,然后再下降,那么大家一般比较关心的1MHz上的相位噪声当然会大幅增加,大概能增个二十dB吧。
如果去看noise summary 就看到仿真器认为CML的一个输入管上的电感和隔直电容上的一个电感提供了大部分噪声。
但这时候也有好处,就是因为负载不重,给到CML输入端的信号够大,使得CML能比较顺利覆盖VCO的输出频率。上图可见输出Vpp已经接近2xVDD了。

如果我将隔直电容和直流偏置电阻都减小,大概减小到电容140f,电阻100欧姆,那么会发现VCO相位噪声上的膝盖不见了。但这时由于给VCO的buffer造成了较重的负载,会看到给到CML分频器的幅度降低了,可能在125等corner下不能顺利分频。下图的CML输入Vpp掉到了1/3左右,在125度下已经不能分频了。

可以确定的是应该跟PDK的电容和电阻没有关系,因为我换了理想电容电阻也还是有这样的现象。下图是仿真电路,左边是VCO core,中间分别是给PAD的buffer和给CML的buffer,最右边用两个接地的nmos来代表CML的输入负载。换真的工作的CML来接也是一样,VCO的PN会被CML输入的电容和电阻拉动。

所以这里我想问的是,CML的隔直和偏置影响了VCO的相位噪声,出现这种膝盖或者鼓包的的现象,是合理的吗?怎样才能在不影响VCO相位噪声的情况下给CML足够的驱动幅度呢?
我这里暂时怀疑是单级buffer的隔离不足,考虑在VCO core 后边加一级buffer,再分别接PAD buffer和 CML buffer,但不太确定方向是否正确。

楼主:
来自顶一下~

楼主:
刚才我试了一下,拿理想的电感替换掉电磁仿真出来的模型,Q值设置为150,就发现那个膝盖没了。但想要做Q值150的电感应该是不可能的 Q值降到100都不行,妈的。
这里特别奇怪的就是仿真器认为只有一个CML的输入管的噪声贡献特别大,另外一个它就不管了。

楼主:
今天我又加了一个buffer,构成一个VCO+缓冲buffer+PAD buffer和 CML buffer的结构。但还是看到PN上有膝盖。

鉴于电感的R值可以用更高的负阻来补掉,所以考虑提升nmos管的跨导
而且我在做VCO的时候曾经为了让Cvar能有更好的Cmax/Cmin,特意降低了VCO的电源电压,使VC>AVDD_VCO, 这样VC就能扫到Cvar比较大的一个电容变化,大概有1.4倍,如果直接用1.2V AVDD_VCO,那么VC在0-1.2变化范围内,只能扫到Cvar1.2倍的变化。anyway,总之提升nmos的跨导很容易,把AVDD_VCO再提到1.2就可以了。
这么搞下来之后发现,挂上buffer之后,PN还是会上升一些,但只损失了2-3dB,比以前那种一掉20dB的强太多。
但1.2倍的Cvar变化范围,基本就等于说sqrt(1.2)以下的tuning range,而且这工艺mos寄生电容都100f200f,估计还能缩一半,最后能给我剩5%的TR就够呛。 用比较低的AVDD_VCO时,起码能有个接近10%的TR。妈的。

当然如果我把charge pump的VDD拉高,那么VC还是有戏变得高于AVDD_VCO的,从而拓展一些TR,charge PUMP自己里面的cascode也好做. 但也不知道Cvar器件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会寿命变短。

楼主:
提升跨导的思路应该是对的。
如果我还是在较低的电源下做VCO,那么也可以靠增加nmos的尺寸来降低挂上buffer之后的PN。
而且在某些比较慢的corner下,随着nmos尺寸的增加,就会逐渐的出现不震荡-PN差-PN稍好的情况。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认为,buffer的负载改变了buffer的输入阻抗。让VCO看到的阻抗也发生了变化,如果本来VCO自己的起振条件就有点苛刻,那PN凸起就说明它快不振了……?

网友(2021-08-25):
你的问题有解决吗?我有一个CML的问题想跟你讨论一下

网友(2022-06-27):
cml上的电阻电容值是如何确定的呢

网友(2022-08-31):
我觉得不会是loading的原因,这样的pn是vco内部的原因

网友(2024-01-15):
VCO 输出负载评估一下;

网友(2025-01-23):
楼主表达好有意思啊,你这个CML做的也太好了,用的什么工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