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im,customsim(xa),finesim三者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0-06-24):
三个软件都还在更新。感觉做的事情也类似。
有没有人可以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三个都算是spice仿真工具,个人觉得hsim已经很少见了,估计用的人也不多了。xa是以前的nanosim?更多用于大规模数字电路仿真。finesim是更倾向于模拟电路的混合仿真?个人瞎猜的,没做过实际对比或者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三个都算是spice仿真工具,个人觉得hsim已经很少见了,估计用的人也不多了。xa是以前的nanosim?更多用于 ...

多谢回复。nanosim应该是集成到xa里面了,我看以前nanosim和xa是两个工具。这三个都可以做AMS混合仿真

网友B:
Hsim 算老工具当初专利是解决 memory, memory srm 很多 cell 重复, nassda hsim 可第一次电路简化 把没用 cell 简化RC level . synopsys merge
Hsim => hsimplus , 跑起来超慢 ..
Customsim =xaspice  synopsys 后来买spice
Finesim , finesim Pro . 一个算spice 另个算 fastspice . finesim 先前网络说法是说多CPU 加速线性 . 很多 EDA 给你多cpu , 不会加速线性 , 后也被 synopsys merge
Namosim 是很老工具xaspice 不同 ,以前cosim nanosim .
都用过 . 差异?  个人觉得还好啦先前公司用 xaspicefinesim . Xaspice 也没传说快, fine sim pro 也是, 很多电路要自己sim 过才准, 那些demo test case 都说自己tool .
Hsim 很老跑起来很慢 , 目前比较新的spice mentor 买下bda spice (AFS) , 同电路 afs hsim 快多 . whole chip 仿, 如果用  hsim >24hr , afs 15hr , 而且我拿 hspice 跑过几 ~us . 同時也跑 afs . 看到 afs 跑出来类似 hspice sim电流.
Adit => 听说mentor 不弄. 我後來換公司, 這間有买adit  afs  , 目前CAD 都说用afs . 不知道未來會不要求 rd 放棄 hspice   afs?
目前公司给 afs  个人觉得不错 , 不过cosim 还在研究中, 因为以前adit 可设某些 standard cell 比较简单比较快 . afs 还不知道 能否某些 block 设比较简单 , 有看 –fast , 但不太会用 .  目前是拿 afs 取代hsim ,
另外别问 tools. 我们公司软件 合法”   只能用公司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Hsim 算老工具当初专利是解决 memory, memory 如 srm 很多 cell 重复, nassda hsim 可第一次电路简化 把没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就是在ams co-sim的时候,发现同一家的这3个工具都可以。不清楚如何抉择,每个都试下看

网友(2021-04-23):
which one is better?

网友(2021-11-06):
引用 网友B:
Hsim 算老工具当初专利是解决 memory, memory 如 srm 很多 cell 重复, nassda hsim 可第一次电路简化 把没 ...

感谢科普

网友:
AFS 跑比较快  DUMP FILE 很大就算选其他format , 同个SP , hsim dump 会小很多.  Starsim hsim 都很早期,  hsim若针对 memory 有用, hsim 后版本是  hsimplus
比较新fastspice 应该BDA mentor 买的AFS ,     Adit evercad 被买 到后  好像太老,可能 evercaf 早期RD 也不在mentor .  mentor 后期 maintain感觉不够力  ,  连公司都说  要我直接换AFS .
有新EDA  还是用新, 毕竟algorithm 更新  ,   Hspice 一样当golden sample , 反之就 fast spice 去比
afs   ,dump file   .如选 tr0 真大, lis 也很大 ,  dump fasdb 不知为何  sankwork 有问题
hsim  老tool    加减跑
adit   舍弃了 ..一堆問題
新公司只准用合法    .. try 其他  ,  有机会你们该多try  "afs "
spectre  ->

网友(2022-05-10):
感觉finesim用的更好用,hsim比较老,xa的话没有更新

网友:
号称华大九天的最好,alps
就是最新工艺不太支持。

网友C(2023-05-31):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就是在ams co-sim的时候,发现同一家的这3个工具都可以。不清楚如何抉择,每个都试下 ...

这个跟co-sim的使用没有什么关系吧,我理解是对于co-sim里面的模拟电路你想用哪个仿真器就用哪个。就是说如果面对模拟电路,你是怎么选择仿真器的,那么对于co-sim来说,模拟部分选择哪个仿真器,co-sim就选择哪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co-sim的使用没有什么关系吧,我理解是对于co-sim里面的模拟电路你想用哪个仿真器就用哪个。就是说 ...

想问下customsim怎么集成在virtuosos上呢?

网友(2024-01-29):
華大ALPS 真心快 !!!!
而且新的功能也陸續更新中,
ALPS-RF跑Phase noise很快,準度和量測結果也相差無幾

网友C(2024-03-19):
引用 网友D:
想问下customsim怎么集成在virtuosos上呢?

我印象中xa是没法集成在virtuoso中吧?我印象中virtuoso只能支持S家的hsim吧?

然后我理解,这三个工具目前都是S家的,而virtuoso是C家的,只有hsim才可以跟C家的跑混仿吧。xa是fast spice,速度最快,精度最差;finesim是精度最好的一款吧。hsim我不确定。主要好多是S家收购来的。

网友C(2024-06-26):
引用 网友C:
我印象中xa是没法集成在virtuoso中吧?我印象中virtuoso只能支持S家的hsim吧?

然后我理解,这三个工具 ...

是的,S家的spice仿真器只有hsim支持了C家的接口。所以,要集成在virtuoso中,只有hsim,finesime和xa都不行。C家是提供了接口可以集成的,所以关键要看是否支持。我印象中概伦的混仿也是支持了集成在virtuoso里面的。因为概伦的混仿本来就支持C家的数字仿真器,所以集成在virtuoso中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E(2024-08-26):
引用 网友C:
是的,S家的spice仿真器只有hsim支持了C家的接口。所以,要集成在virtuoso中,只有hsim,finesime和xa都 ...

大佬你好  请问怎么安装finesim和hsim到C家的软件谢谢
我的联系方式是2150423558@qq.com   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就是在ams co-sim的时候,发现同一家的这3个工具都可以。不清楚如何抉择,每个都试下 ...

大佬你好  请问怎么安装finesim和hsim到C家的软件谢谢
我的联系方式是2150423558@qq.com   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Hsim 算老工具当初专利是解决 memory, memory 如 srm 很多 cell 重复, nassda hsim 可第一次电路简化 把没 ...

大佬你好  请问怎么安装finesim和hsim到C家的软件谢谢
我的联系方式是2150423558@qq.com   谢谢大佬

网友(2025-09-23):
涨了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你好  请问怎么安装finesim和hsim到C家的软件谢谢
我的联系方式是   谢谢大佬

可以集成了么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