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正弦波分频器

楼主(2020-06-24):
如题,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分频器可以是分频完之后是正弦波输出的?(除了注入锁定分频器之外)

网友:
纯模拟的可以看看regenerative frequency divider. 不过要做宽带估计不容易, 而且输出谐波也不容易控制.
PLL+DDS这类数字方案可能性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