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ence 615修改cds.lib文件无法成为617

楼主(2020-06-24):
之前从主服务器安装的时候被分配成了Ic615版本,但是后仿出现很多问题。现在想要生成617.修改了’home下的cds.lib和cds.log文件均无用,打开之后文件还是恢复默认,请问有哪位大佬知道如何解决吗

网友:
如果服务器上装了615和617两个版本软件,应该是调用不同的启动脚本,环境变量不一样。cds.lib文件跟用哪个版本软件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