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画版图出现只读不能编辑,产生lock文件,怎么处理才可以重新编辑

楼主(2020-06-24):
关了Cadance软件就会产生CDS.log    CDS.log.cdslck   这两个文件,就不能编辑了,麻烦各位了!

网友A:
我的土办法是删除cdslck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土办法是删除cdslck文件

是在/home下吗,我的删除了,重开就会产生

网友:
删了就行,最快

网友:
如果是非正常退出导致电路和版图文件被锁,可以用clsAdmintool命令,这是cadence自带的命令,你网上查一下就知道怎么用了。比一个个手动删或用脚本删cdslck文件要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