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Mentor-License过期问题

楼主(2020-06-24):
我注意到现有的Mentor的License生成器产生的license过期时间全部是2030年,
我尝试把系统日期改成2040后,就发现那些license全部失效了,这个问题不知
道大家怎么看?

calibre.txt里面把日期改为permanent依旧没用,貌似是generator自动设置的过期
时间。

楼主:
貌似问题结解决了…而且似乎发现了有意思的现象,懂得自然就懂了…

Team EFA (Eda For All).

usage: MentorKG [licensefile(s)] [-options]

   licensefile(s) is(are) the file(s) to recrypt
   options:
   -i infile   , defines the INPUT file.
   -o outfile  , defines the OUTPUT file.
   -e errfile  , defines the ERROR file otherwise goes to stdout.
   -h HostID   , default is one of your Network Cards
                 X-YYYYYYYY   gives HOSTID=FLEXID=X-YYYYYYYY
                 XXXXXXXXXXXX gives HOSTID=XXXXXXXXXXXX
   -hn         , uses the NETWORK CARD as host
   -hd         , uses the DISK_SERIAL_NUM as host
   -h7         , uses the FlexID=7-xxxxxxxx as host
   -h6         , uses the FlexID=6-xxxxxxxx as host
   -n          , forces the license to be Nodelocked (Default).
   -f          , forces the license to be FLOATING.
   -u          , number of users in case of floating Defaults to 99.
   -sn         , serial number to be used in license, generates a random by default
   -pack       , makes license using PACKAGE
   -all        , makes license using ALL known features
   -perm       , makes a PERMANENT license
   -exp m/d/y  , sets the license expiration date, default is 7 years from today
   -notice str , Changes NOTICE= to str, if null clears and with spaces use "str"
   -issuer str , Changes ISSUER= to str, same as notice
   -s          , Takes out SUPERSEDE from license
   -ck         , Disables Checksum of license
   -none       , Disables NOTICE,ISSUER and ck
   -x          , bypasses any parsing of license, just recrypt
   -maxlen n   , limits line length for continuation, -1 for unlimited.
   -longkey    , includes generation date in the KEY (default).
   If no arguments, generates a default LICENSE.TXT in current folder.

   Examples:
   MentorKG -o TEST.DAT             ; Makes a default TEST.DAT
   MentorKG License.dat -efa -maxlen -1  ; Recrypts License.dat no warp lines

   Host examples:
   MentorKG -h 6-12345678       ; Nodelocked HOSTID=FLEXID=6-12345678.
   MentorKG -f -h ffffffff      ; Floating HOSTID=ffffffff (works fine also).

楼主:
问题解决了,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懂得自然就懂了。

./MentorKG.exe --help

Team EFA (Eda For All).

usage: MentorKG [licensefile(s)] [-options]

   licensefile(s) is(are) the file(s) to recrypt
   options:
   -i infile   , defines the INPUT file.
   -o outfile  , defines the OUTPUT file.
   -e errfile  , defines the ERROR file otherwise goes to stdout.
   -h HostID   , default is one of your Network Cards
                 X-YYYYYYYY   gives HOSTID=FLEXID=X-YYYYYYYY
                 XXXXXXXXXXXX gives HOSTID=XXXXXXXXXXXX
   -hn         , uses the NETWORK CARD as host
   -hd         , uses the DISK_SERIAL_NUM as host
   -h7         , uses the FlexID=7-xxxxxxxx as host
   -h6         , uses the FlexID=6-xxxxxxxx as host
   -n          , forces the license to be Nodelocked (Default).
   -f          , forces the license to be FLOATING.
   -u          , number of users in case of floating Defaults to 99.
   -sn         , serial number to be used in license, generates a random by default
   -pack       , makes license using PACKAGE
   -all        , makes license using ALL known features
   -perm       , makes a PERMANENT license
   -exp m/d/y  , sets the license expiration date, default is 7 years from today
   -notice str , Changes NOTICE= to str, if null clears and with spaces use "str"
   -issuer str , Changes ISSUER= to str, same as notice
   -s          , Takes out SUPERSEDE from license
   -ck         , Disables Checksum of license
   -none       , Disables NOTICE,ISSUER and ck
   -x          , bypasses any parsing of license, just recrypt
   -maxlen n   , limits line length for continuation, -1 for unlimited.
   -longkey    , includes generation date in the KEY (default).
   If no arguments, generates a default LICENSE.TXT in current folder.

   Examples:
   MentorKG -o TEST.DAT             ; Makes a default TEST.DAT
   MentorKG License.dat -efa -maxlen -1  ; Recrypts License.dat no warp lines

   Host examples:
   MentorKG -h 6-12345678       ; Nodelocked HOSTID=FLEXID=6-12345678.
   MentorKG -f -h ffffffff      ; Floating HOSTID=ffffffff (works fine also).

网友:
收到,回去研究一下哈。谢谢

网友(2020-09-23):
请问楼主,您文中指的License 生成器在哪里可以搞到?

网友(2020-10-28):
我也很好奇,這些是否直接從license.dat內容去做修正

网友:
exp m/d/y  , sets the license expiration date, default is 7 years from today ??

网友:
Where to download license gen?

网友(2021-03-19):
大神,我的license快过期了,有招儿吗

网友(2021-04-21):
目前我也还没找到 可以制作INCREMENT的license gen工具。如果有大神知道的话麻烦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2021-08-20):
大神这个可以制作tessent的license吗

网友(2021-10-19):
楼主是否能提供一下mentor license 的生成器

网友(2022-04-12):
不知道大大要怎麼使Mentor 2005的版本License 增加使用時間,

网友(2022-09-25):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懂得自然就懂了。

./MentorKG.exe --help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知道那位大神可以教一下如何延長使用時間
謝謝

网友(2024-05-28):
重新做一个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