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0-06-24):
                      小白请教大神!!!!!!!!!!!!!!!!!!!!
                                                        为什么这里会报这种错误呢???????????
                                                         顶层确定名字就是这个啊???????                  该如何解决呢???????????
                          在线求助!!!!!!

网友A:
set_top才是formality命令,"set top compared"只是给一个叫top的变量赋值“compar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top才是formality命令,"set top compared"只是给一个叫top的变量赋值“compared”。 ...

明白了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