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设置共源共栅放大器的偏值电压

楼主(2020-06-24):
各位大神,

请问如何设置附图里的偏值电压:Vbias, Vcascoed1 和 Vcascoed2?

VDD是3.3V, 我设置Vbias = 2.5V,Vcascoed1 = 1.5 和 Vcascoed2 =2.0V,但是不能保证MP1和MP2工作在饱和状态,其它管子都可以被设置在饱和状态。

是不是MP1和MP2就是被设置为MN1和MN2的负载,工作在线性区?

谢谢回答。

网友:
格雷那本书上第四章有讲cascode电流镜

网友:
MP1 MP2 的工作区间应该取决于你最后一级的IB 和VOUT 是可以调整到SAT region的

网友A:
偏置电压不要做出来,用电流镜复制过来的。电路中应该有个总的电流镜电路为其他的各种电路提供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置电压不要做出来,用电流镜复制过来的。电路中应该有个总的电流镜电路为其他的各种电路提供偏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