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问题

楼主(2020-06-24):
求流过R的电流?

网友:
这个上下电流不相等 最后应该是会稳定在NMOS 的电流

网友:
20uA 灌电流或灌电流的最低电流。

网友A:
20uA
由于上下电流不匹配,最后一级的PMOS管会被压进线性区,使其强行接收NMOS管的20uA
前提是不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

网友:
大的可以变小,小的却大不了(通俗理解)
20u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uA
由于上下电流不匹配,最后一级的PMOS管会被压进线性区,使其强行接收NMOS管的20uA
前提是不考虑沟道长 ...

请问一下大佬,上下电流匹配是哪种情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大佬,上下电流匹配是哪种情况呀?

最后一级电路,单看PMOS的镜像,应该是40uA;单看NMOS是20uA。这俩串接在一起,只能走小的那个电流。这样PMOS在gate电压要求饱和区40uA的情况下,只能降低VDS使自己进入线性区从而减小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