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方案优劣性

楼主(2020-06-24):
(图片)

网友:
A 的设计 PWRMOS 的Vgate=VDD-Vgs, 会把第一级的input pair 压死

网友:
B会产生系统性误差

网友:
同意第3条。
B会产生系统性误差

网友:
A这个方案好一些,就是有2个问题,除非特殊工艺,否则NMOS衬源不能相连,实际使用会有体效应问题;另外,由于Vout2>Vout1,所以你这个图的输出DC值限制的比较死,很难直接用,电阻分压要调整一下,调出你想要的3V。B这种方案建议还是不要用了,Vout1的DC太低,第二级的Vgs可能要2V以上,这不是设计想要的。

网友A:
另外,作为一个做过LDO的人给你两个建议:
1.要做启动电路
2.最好先用一个粗糙的LDO做出一个不那么精准的VDD,再用精准带隙基准做二级的LDO,这样你A方案的摆幅问题也可以比较好的解决了

网友:
可以参考王忆的博士论文,其实AB都能用,看你的要求,A的PSR会好些,都在说DC点的问题,反馈电压方面BG产生的是1.2V,可以用这个值,而不是用图中的1.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作为一个做过LDO的人给你两个建议:
1.要做启动电路
2.最好先用一个粗糙的LDO做出一个不那么精准的VD ...

按照您提到的第二点,LDO的功耗能控制在20u~60uA之间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照您提到的第二点,LDO的功耗能控制在20u~60uA之间吗?

也要看实际需求,比较难做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要看实际需求,比较难做到

我开始就是采用您提到的方案,仿真发现PSR非常好。不过功耗在120u左右,远远大于我们的指标60u。所以只能砍掉那个“不精确”的LDO,不过PSR惨不忍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开始就是采用您提到的方案,仿真发现PSR非常好。不过功耗在120u左右,远远大于我们的指标60u。所以只能 ...

这种就要找架构师评审了,要不就后级模块PSR做好一些,要不早LDO上做强一点,要不就硬件把纹波做下来,模拟数字共源这种会影响比较大,如果系统里面没有那么多数字的串电源的影响,也还好,看他怎么决策了。如果对功耗扣得比较死,又要求高PSR的话,那你们只能去JSSC和国内论文上看看有没有什么思路。。不过模拟这东西都是tradoff的,还要看实际需求满不满足,满足了就ok,没必要追求绝对性能。

网友:
个见:A优于B,调整管尺寸相同的话,A的调整能力更大,毕竟A的栅电位可以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