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显示跟随鼠标移动的图形?求助一个困扰了很久的问题

楼主(2020-06-25):
请问如何自定义显示一个 跟随鼠标移动,并可以动态变化的 “图形” 呢?

举例:

1. 创建 Via 时,Via 的预览图能够跟随鼠标的位置来移动。

2. 创建 Label 时,Label 也会跟随鼠标移动。

之前我写过一个小功能,其中有个步骤是 enterPoint() 获取鼠标位置,然后再获取周围 1um 范围内的所有 Figs 。现在我想在执行这个步骤的同时在鼠标位置上显示一个 图形 跟随鼠标移动,起到一个 “范围指示” 的效果。

希望知道如何实现的大佬们能不吝赐教,感谢!

楼主:
类似一个这样的效果。下图是用移动一个 ellipes 来示意我的需求。

范围指示器

范围指示器

网友A:
这样做的目的是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的目的是啥呢?

想起到一个“范围指示器”的效果,或者在一些编辑操作的脚本中,可以先预览一个编辑完成后的样子。例如array copy时,能够在完成copy前就预览出所有copy完成后的图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起到一个“范围指示器”的效果,或者在一些编辑操作的脚本中,可以先预览一个编辑完成后的样子。例如ar ...

这个高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高级哦!

可是无奈一直没找到办法。。要是有个 demo 什么的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无奈一直没找到办法。。要是有个 demo 什么的就好了。

自动打孔的时候不是有个preview的功能吗?你可以研究一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打孔的时候不是有个preview的功能吗?你可以研究一下这个!

没用过这个功能,请教一下如何打开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这个功能,请教一下如何打开呀?

楼主:
噢噢 原来是在XL下才会有这个选项,但是我看了下好像只是控制快捷键预览(提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噢 原来是在XL下才会有这个选项,但是我看了下好像只是控制快捷键预览(提示)的。

打孔的时候孔的形状会根据金属宽度的不同也会跟着变化的!是不是很你想做有相似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孔的时候孔的形状会根据金属宽度的不同也会跟着变化的!是不是很你想做有相似之处!
...

谢谢看到了效果了!不过我想找办法自己来做类似的功能,这样能把自己的脚本做得更加完善了。

网友B(2020-08-07):
Assuming you are talking about using an enter function (e.g. enterPoint, enterPoints etc), then you only have limited control over what they draw. So for example, enterDonut, enterPolygon etc do (by default) draw a ghost outline based on the points you've entered, but you cannot show the contents of an instance or something else at the cursor point as part of these. Support for that is done at a much lower level and there's not (as far as I know) SKILL support to do the same.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suming you are talking about using an enter function (e.g. enterPoint, enterPoints etc), then you  ...

thanks.I also think that there's no user API about this feature.

网友C(2020-12-02):
请问,找到这个函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找到这个函数了吗?

问过一些大佬,可能是不开放这类API

网友(2023-06-16):
问一下楼主实现了吗

网友(2023-12-28):
我刚刚也在cadence论坛上看到这个帖子,回来这里也看到了哈哈哈。然后我的需求跟你一模一样,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或者思路吗?我在尝试用enterpoint,但似乎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