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C618安装完成后一直报warning

楼主(2020-06-26):
IC618安装完成后一直报错。请问怎么解决??
*WARNING* could not load font "-*-courier-medium-r-*-*-12-*", using font "fixed"

网友A:
Cadence的显示可以由Linux系统中的X-windows设定来决定,即由在$HOME目录下的.Xdefaults文件所决定。

在Linux系统中用 xlsfonts | more命令可以列出操作系统中处于字体搜索路径中的所有可选字体。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就好。

在$HOME/.Xdefaults文件中采用Cadence的X-windows中应用的资源名称Opus来设定,比如:

Opus.labelFont: -*-helvetica-bold-r-*-*-12-*
Opus.txtFont: -*-courier-medium-r-*-*-12-*

显然,所用的字体必须是能够在xlsfonts命令中找到的字体,wildcard * 的应用是省略具体的名称,只要能找到就可以。

与其说没设定,我倒是怀疑你的Linux字体包没有装,用一下 yum list fontconfig 命令看看返回什么安装包的信息。

网友(2021-03-03):
引用 网友A:
Cadence的显示可以由Linux系统中的X-windows设定来决定,即由在$HOME目录下的.Xdefaults文件所决定。

在Li ...

为什么我的home目录下没有.Xdefaults这个文件呀

网友(2021-12-02):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最后怎么解决呢

网友:
Linux字体没有安装

网友:
我实在这里改了但是还是会提示同样的错误

网友B(2022-12-04):
大哥们,一年了,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3-08-15):
引用 网友B:
大哥们,一年了,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

网友C(2023-10-28):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4-04-01):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的

install below font packages can eliminate this warning on rhel8

xorg-x11-fonts-ISO8859-14-100dpi.noarch : ISO8859-14-100dpi fonts
xorg-x11-fonts-ISO8859-14-75dpi.noarch : ISO8859-14-75dpi fonts
xorg-x11-fonts-ISO8859-15-100dpi.noarch : ISO8859-15-100dpi fonts
xorg-x11-fonts-ISO8859-15-75dpi.noarch : ISO8859-15-75dpi fonts
xorg-x11-fonts-ISO8859-9-100dpi.noarch : ISO8859-9-100dpi fonts
xorg-x11-fonts-ISO8859-9-75dpi.noarch : ISO8859-9-75dpi fonts
xorg-x11-fonts-ethiopic.noarch : Ethiopic fo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