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同工艺下,面积小了10%,功耗翻了好几倍。

楼主(2020-06-26):
不是面积越小功耗,功耗也越小吗。我说一下我的面积是怎么减小的:很简单,砍掉部分功能,将所需SRAM的存储空间减半。

网友:
动态功耗跟翻转率,时钟频率也有关系,你修改了设计,翻转率可能有变化,可以看看是哪块大了,时钟树上,还是组合逻辑上?

网友:
你仿真的case是完全一致么?要不就是你第一次的数据有问题

网友:
如果仅仅砍掉一些逻辑,时钟速率不变,应该是功耗分析出了问题,可以对比一下功耗分析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