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CS2014仿真过不了,生成不了simv的问题

楼主(2020-06-26):
本人菜鸟,在用VCS2014对一个sramc的project进行仿真,出现了如下图的问题,请求大佬指点一下解决方案。

VCS Coverage Metrics Release I-2014.03 Copyright (c) 1991-2014 by Synopsys Inc.
***** Warning: +memcbk/-debug* will not enable toggle coverage on MDA please use -cm_tgl mda to enable it
Starting vcs inline pass...
12 modules and 1 UDP read.
recompiling package vcs_paramclassrepository
recompiling package uvm_pkg
recompiling package _vcs_msglog
recompiling module uvm_custom_install_recording
recompiling module sram_bist
recompiling module sramc_top
recompiling package ahb_agent_pkg
recompiling module ahb_if
recompiling package sramc_1_env_pkg
recompiling package sramc_1_test_pkg
recompiling module sramc_1_tb
All of 13 modules done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IC/verification/project/uvm_sramc_regression /verf/sim/csrc'
rm -f _csrc*.so linux_scvhdl_*.so pre_vcsobj_*.so share_vcsobj_*.so
g++ -w  -pipe -m32 -fPIC -O -I/opt/Synopsys/VCS2014/include    -c /opt/Synopsys/VCS2014/etc/uvm/dpi/uvm_dpi.cc
ld -m elf_i386 -shared -o .//../simv.daidir//_csrc1.so --whole-archive _vcsobj_1_1.a  --no-whole-archive
ld -m elf_i386 -shared -o .//../simv.daidir//_csrc0.so 5NrI_d.o 5NrIB_d.o SIM_l.o
if [ -x ../simv ]; then chmod -x ../simv; fi
g++  -o ../simv  -m32 -m32   -Wl,-rpath-link=./ -Wl,-rpath='$ORIGIN'/simv.daidir/ -Wl,-rpath='$ORIGIN'/simv.daidir//scsim.db.dir  uvm_dpi.o  _csrc1.so _csrc0.so    rmapats_mop.o rmapats.o rmar.o           /opt/Synopsys/VCS2014/linux/lib/libzerosoft_rt_stubs.so /opt/Synopsys/VCS2014/linux/lib/libvirsim.so /opt/Synopsys/VCS2014/linux/lib/librterrorinf.so /opt/Synopsys/VCS2014/linux/lib/libsnpsmalloc.so    /opt/Synopsys/VCS2014/linux/lib/libvcsnew.so /opt/Synopsys/VCS2014/linux/lib/libreader_common.so /opt/Synopsys/VCS2014/linux/lib/libBA.a /opt/Synopsys/VCS2014/linux/lib/libuclinative.so   -Wl,-whole-archive /opt/Synopsys/VCS2014/linux/lib/libvcsucli.so -Wl,-no-whole-archive       ./../simv.daidir/vc_hdrs.o    /opt/Synopsys/VCS2014/linux/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opt/Synopsys/VCS2014/linux/lib/ctype-stubs_32.a -ldl -lm  -lc -lpthread -ldl
_csrc1.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verf/sim/simv"'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1]: *** [product_timestamp] Error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IC/verification/project/uvm_sramc_regression /verf/sim/csrc'
Make exited with status 2
CPU time: 6.686 seconds to compile + .924 seconds to elab + .267 seconds to link
make: *** [comp] Error 2
[IC@IC sim]$ ls
comp.log  csrc  exclude_bist.fl  logs  Makefile  simv.daidir  vc_hdrs.h
[IC@IC sim]$ cd csrc/
[IC@IC csrc]$ ls
5NrIB_d.o       filelist.hsopt.objs  rmapats.m                  _vcs_etype_SIM_0.incr.dat
5NrI_d.o        filelist.pli         rmapats_mop.o              _vcsobj_1_1.a
checksum        hsim                 rmapats.o                  _vcsobj_1_1.a.info
_csrc0.so       incr.sdb             rmar.c                     _vcsobj_archive_info_0.lst
_csrc1.so       Makefile             rmar.o                     vcspieces.incr
filelist        Makefile.hsopt       SIM_l.o
filelist.dpi    rmapats.c            uvm_dpi.o
filelist.hsopt  rmapats.h            _vcs_const_SIM_0.incr.dat
[IC@IC csrc]$ cd ../
[IC@IC sim]$ ls
comp.log  csrc  exclude_bist.fl  logs  Makefile  simv.daidir  vc_hdrs.h
[IC@IC sim]$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解答,但是我的VCS版本跑单个case是没问题的,但是跑regression就报如图的错误,应该不是VCS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
make clean 后再试试,有时候编译选项的修改会导致出一些奇怪的error

网友:
求这份代码! 想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
我用makefile写的脚本,编译加上-full64

网友(2020-08-07):
引用 网友A:
我用makefile写的脚本,编译加上-full64

真的有用,就加上 -full64,我一开始从其他地方加了一堆反而还是报一样的错误。感谢!

网友:
楼下说的加 -full64 我试了有用

网友(2022-04-24):
你好,请问最后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