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全差分共模抑制比

楼主(2020-06-27):
全差分电路的共模抑制比按照razavi书上的说法为ADM/ACM-DM的绝对值,即在仿真的时候将两个输入端短接加共模小信号,测差分输出的增益,由此得到ACM-DM,再与ADM运算得到共模抑制比。本人按照此方法测得的ACM-DM结果十分诡异,不知大家有无遇到这种情况。下图分别为电路图,差分输出波特图,vout1的波特图。

楼主:
有大佬帮我看看吗

网友:
不懂,帮顶了,大佬来了帮看看。

网友:
电路没加失配,全差分的CMRR理论上可以仿到正无穷

网友(2021-07-06):
全差分运放的仿共模抑制比的时候,输出点一根输出线网即可,不用做差分

网友(2021-10-21):
原来如此,全差分理论上我的理解就是共模抑制比无穷大,毕竟对称的,差分输出增益一样,一减就没了!
怎么加失配呢?5楼似乎有些道理!

网友A:
这是何乐年书上的关于CMRR的仿真原理图,反相端加1V交流跟输出相连,输入加共模电压和1V交流,AC仿真的结果就直接是共模抑制比了,而不需要分别求解共模和差模。

网友(2022-03-27):
时隔一段时间又回来了。全差分运放看共模增益要看单端的!

网友(2023-08-31):
为啥看单端呢,全差分运放的输出是正负相减,光看单端真的有意义么?

网友(2024-01-03):
引用 网友A:
这是何乐年书上的关于CMRR的仿真原理图,反相端加1V交流跟输出相连,输入加共模电压和1V交流,AC仿真的结果 ...

全差分,你这是单端输出的。。

网友(2025-05-06):
引用 网友A:
这是何乐年书上的关于CMRR的仿真原理图,反相端加1V交流跟输出相连,输入加共模电压和1V交流,AC仿真的结果 ...

你这不是全差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