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2c slave的时钟只有100khz,该怎么设计?master是MCU

楼主(2020-06-27):
问题1:可不可以将master产生的SCL速率降到100k以下问题2:可不可以利用SCL来采样
问题3:slave的时钟频率比master的时钟频率低,一般怎么设计

网友A:
IIC本身没有规定传输速率。master/slave是可以协商的,就靠拉低SCL来实现(slave也可以拉低SCL)。

推荐一个不错的数字IC/FPGA前段设计深度入门课:
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420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IC本身没有规定传输速率。master/slave是可以协商的,就靠拉低SCL来实现(slave也可以拉低SCL)。

推荐一 ...

推荐就是280,这是你开的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就是280,这是你开的课?

是的。绝对值。